这样的梅花联轴器适合高速吗?

楼主(2013-06-26):
最高6000转    扭力不是很大   输入轴轴颈大概8MM

网友:
完全可以,这个最大13000r,但是要尽量同心,否则会发热

网友A:
用过后才知道梅花联轴器不是很适合做雕刻机,特别是z轴,或许是我买的不行吧,感觉不如膜片好

网友:
我在用,还可以。不过,一般开机时间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后才知道梅花联轴器不是很适合做雕刻机,特别是z轴,或许是我买的不行吧,感觉不如膜片好

梅花联轴器用于Z轴有什么问题?

网友:
梅花的蛮好,说不好用的估计是安装没搞好

网友:
还是双膜片的好啊

网友:
我的是用来雕复杂图案的,很多细节和高低变化,z轴经常快速转折,感觉梅花的有点吃不消,膜片的好很多,问题少。梅花的对安装要求很高,在少变换方向的地方比较合适,做z轴就勉强了

网友:
一般开机时间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