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3DR数传天线是433M好还是915好

楼主(2013-06-26):
apm的3DR数传天线是433M好还是915好
正准备上数传,不知道是433的天线好还是915的好,听说很多车载电台的频率是433,旁边如果有人开电台,数传立马完蛋,915的听说手机会干扰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沙发,也想知道

网友:
915 违法的,你敢用?

网友:
433反应慢容易被干抚
915会捉的

网友:
看起来915好。可惜我要了个433的。

网友A(2013-09-17):
915M是900M GSM频段的上下行频率之间的中间频段。目前还没查到具体的用途。433M的天线容易买,900M GSM的更不在话下。放大器也是。

唯一要注意的是,所选频率是不是会和其他装置干扰,比如图传、GPS、遥控器,但目前没有更多的实证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5M是900M GSM频段的上下行频率之间的中间频段。目前还没查到具体的用途。433M的天线容易买,900M GSM的更 ...

这东西是跳频的,就算干扰别人,应该不是很严重。

在国内,只要你没有干扰到很关键的地方,不会有人来找你的。

某建筑里面一个1.2g图传,干扰北 京机场的雷达,机场花了4天时间才找到。

这是固定地点干扰源,24小时开机的。干扰机场的。花4天。

你说你出去飞飞机上面有干扰,他要猴年马月才能找到。

http://news.sohu.com/20070607/n250450186.shtml

网友:
这儿还有一个,固定地点的图传干扰机场,花一个月找到。

http://news . c c a o nline.cn/Article/2012-09-21/319949_1.shtml   自己删地址里面的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跳频的,就算干扰别人,应该不是很严重。

在国内,只要你没有干扰到很关键的地方,不会有人来 ...

干扰是双向,如果数传干扰了GSM,GSM也会干扰数传,测试干扰不干扰,打开数传再用手机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如果不干扰,两者应该能同时正常工作。GSM频段(890~915,935~960)比433热闹多了,要有什么干扰,力马会体现出来。

我的结论是不干扰。3dr Radio可以精确设置通信频率,不要死磕着往GSM频段里钻就应该OK。

网友:
900M频段是移动通信频段,一共有25M,以200K分段一共有125个频点(1,2,3,...,125)。3DR 915对应的是最后一个频点。

在国内,900M频段分配给移动和联通,移动是1~94号频点;联通是96~124号频点。95号频点不用,是因为要隔开两个运营商,以免有互干扰。同样,125这个频点也是不用的,用于隔开900M和高一层频谱,避免干扰。

虽然125这个频点联通没有用,但如果附近联通的基站配了124频点,由于邻频是有严重干扰的,所以对3DR 915数传肯定有影响。联通的频谱资源本来就少,所以他们的基站频率复用度很高,农村124频点使用的概率20%+,城市60%+。特别是,3G网络上了之后,联通有意把900M用于3G(3G使用连续的5M频谱),那么124会一直被使用,125这个频点就很容易受到干扰了。

最后,非移动通信设备,在国内使用900M频段是非法的。

所以,建议不要买915,买433。在美国、加拿大你可以买,因为那边的移动运营商不用这个频段。

网友:
使用433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