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摆动请教(轴传无副翼)

楼主(2013-06-26):
我才买的X50油机,CGY750+SAVO锁尾(记不清是不是这个牌子了,反正台湾的1290MG)原装56发动机。上天后摆动,感度调大了明显左右摆,小了反映迟,调到一个较好的值大概是55,这时每隔一两秒摆一下,尾巴急停有回弹。之前请教了重庆玩模型的说可能尾连杆太长了,X50的尾舵是在最前,连杆是很长。我看了机械部份都顺滑,自己也上了油。但有一个情况是我在地面设的悬停6度,试的时候发现小油门就起飞了,所以人为降螺矩,现在可能两三度了,也没量。
猜测:1、futaba750设置哪里不对。2、螺矩小了,主翼反扭力大,锁不好。3、尾拉杆长了(但厂家这样设计,估计问题不大)。4、陀螺仪垫片问题(原来一个原厂垫片,后改成两个3M的一起还是不行)。
我调了很久没结果,请大家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
嘿嘿,我是cgy750+bls251,os55发动机,也是一直摆尾,最近一直没时间调试
楼主找到原因告诉我一声,嘿嘿

网友:
对的,我的也是X50无副翼轴传

网友:
750中立点和控中立点不一致,微调方向后,重启750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震动引起的,可以试下排震,然后注意陀螺仪的减震是否合适。一步步调试,排除。

楼主:
昨天发现尾管没固定紧,紧了下,今天再试。还有就是主轴上下有间隙,低速时都有抽动,感度调高低都抽。有点怀疑是机械原因了。只有一点点试。

网友:
哇,我还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的咧,我2个X50油动的无副翼,尾巴也是这样隔两秒就抽一下,还有,主轴的上下间隙也没法整,原因就是主轴上的那个台阶位置不合适,不知道是不是装错了,装错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2架一直这么放着,

楼主:
昨晚上把主轴间隙调了,原来调不了,昨天不知什么原因调好了,基本没间隙,不知是不是没卡在凹槽里。今天再试下机,如果还是有问题,可能就排除机械原因了。很奇怪,起飞前小油门也抽动。一切等试机了再分析。

网友A:
间隙我调了,办法就是把主轴那个环反过来装,顶丝没有顶在主轴的凹槽里,顶在凹槽上面了,转动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找个有副翼时代的陀螺仪装上确认是否机械/震动导致锁尾有问题,如果没有就肯定是750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调低刹车感度看看

楼主:
昨晚试了,还是抽动,机械部份(包括尾拉杆固定环都上了油的)是顺滑的,而且观察了下,在刚落地,主翼还有一定转速时切息火,没发现尾抽动,倒是刚起动时尾巴上下和左右都抖动。根据之前测试分析:机械部分应该排除了。拉杆设计成这样没有普遍的模友反映问题,设计问题排除了。舵机查了下参数,速度0.04S/60度,力矩5Kg.cm,在同级别中不算差,也排除了。机了本身也没炸过。现在最有可能的一是振动,二是750设置。我已经垫了两层3M垫片,中间没夹硬币,不知有其它办法没有?另外晚上再试下调低刹车感度,但原来试着将刹车感度(好像是stop bloost)调到400和off没明显改善。

楼主:
找个时间试下不装大桨和尾桨,完全排除机械问题。

网友:
你这症状跟我一样,我也到现在都没解决,不应该是陀螺的设置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大V8,各种参数都试过了,然后另外加了个陀螺,放到离发动机很远的位置试过,也没改善,而且陀螺中间夹铁片,和单独用减震双面胶都解决不了。

楼主:
昨天把尾中联的止推轴承换了方向,按说明书大的向里,没改善。突然想起定速,我设了定速,但一直不知道启用没有,控制盒上看到怠速时转速在600-700间跳,怀疑定速开了,且感度过高,所以关了控上和750上的定带功能,怠速时不显示转速了,这时抽动有所改善,但还是有。另外悬停时突然切息火开关,这时不抽了。想来想去应该还是振动的原因。我的传感器放在前部的塑料部件上的,而且塑料件与碳纤不是完全接触,有娄空(机了设计就这样),用手按塑料件,可以轻松按下,怀疑原因在这里。发动机高频振动导致塑料件振动过大,想下次把感度器侧面粘在碳纤板上试下。但不知750的传感器能不能粘在侧板上,知道的朋友请说下。

网友:
你想垂直的装传感器,肯定不行

网友:
我的是X50有副翼轴传版,用的GY701加SAVXO 1290,还没飞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我感觉你的问题还是出在GY750的设置上,你试试用默认设置,舵机类型别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我调了,办法就是把主轴那个环反过来装,顶丝没有顶在主轴的凹槽里,顶在凹槽上面了,转动好像没什么问 ...

我建议你不要这么装,那个主轴定位环是特意设计的那个形状,你反着装时间长了轴承会把定位环磨出内外两圈槽,关于主轴上下有间隙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这个可以用在定位环和轴承之间加垫片的方法解决,但要注意垫片外径一定不要超过轴承的外圈,TB上有10X12或10X13的都可以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情况如下:最近一次调试时在怠速情况下仔细观察了和部件,发现安装传感器的位置(说明书上示意位置,即前部一个舵机上面地方,是塑料件,与侧板连接处有凹槽,可能用于绑魔术带)上下跳动厉害,由此估计传感器在飞行过程中有较大振动。换句话说底板本身振动过大的话,无论如何作减振也不起作用。于是我把安装位置移在靠起动轴的那个小平台上(也是塑料件,但固定得稳些),传感器用两层3M胶加硬币。测试后抽动明显改善,虽然还有轻微抽动但已完全不影响飞行,相信进一步排振还有改善。现在我可以负责的说,我所遇到的情况是在排除机械和设置原因后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安装传感器位置振动问题造成的。希望我的问题能对相关的模友起到帮助,也希望雷虎的技术能对我提的问题进一步核实,如果真是设计问题,请加以改进或在说明书中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情况如下:最近一次调试时在怠速情况下仔细观察了和部件,发现安装传感器的位置(说明书上示意 ...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我的一直是放在靠近启动轴那里的平台上的
高手飞了一下,也说是震动引起,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