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找不到的炸鸡!!

楼主(2013-06-26):
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炸的!本人用4225恒力
电机
+25a好盈四合一+12寸桨+naza+gps+4S5000毫安电,

网友A:
简单 换了naza就不炸了 naza天天炸啊

楼主:
第一次启动没力飞不上去!收油门到底在一次启动才飞上去!

网友A:
既然买的起 恒力 怎么会用四合一的电调呢
换了

网友A:
风不小啊

楼主:
淘宝老板帮我配的!4225合电调呢!

网友B:
新人,帮顶,求罩

网友C:
把感度调低120.120.100.110.120.120

网友D:
灵异炸鸡

网友E:
感觉是动力部分出问题了···突然没动力·····

网友F:
应该是电调问题,换电调吧~! 油门行程设置了没有?

网友G:
听上去,电机突然调转了,就像熄火

网友H:
桨螺丝没搞紧?

网友I:
很诡异啊,不玩多旋翼,帮顶

网友J:
四合一的电调还是不用得好

网友K:
电机应该没问题,感觉是电调没供给足够的电流,导致电机转速不够而掉下来的。

网友L:
专门来看楼猪帖子滴

网友M:
必然是NAZA问题~哈哈哈

楼主:
就是换电调咯!!

网友:
对啊!有个贴子有说~我找找

网友:
对啊!有个贴子有说~我找找

在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楼主:
一次还买了两套naza呢!!真生气了呢!大疆产品有点无语!

网友:
视频里有亮点。

网友N:
电调不是关键,不过用这个电机,配四合一的电调,电调的响应速度差了点,但也不是炸机的根源,根源在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调不是关键,不过用这个电机,配四合一的电调,电调的响应速度差了点,但也不是炸机的根源,根源在飞控上 ...

好多朋友也说这电机电调还可以配合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调不是关键,不过用这个电机,配四合一的电调,电调的响应速度差了点,但也不是炸机的根源,根源在飞控上 ...

这飞控,飞了好久可那天居然就出这样问题了呢!

网友:
3秒亮了

网友:
额 是23秒

网友O:
扔掉4=1!4=1散热不好。我的4=1出问题差点把飞机开跑了(上面还有a控当osd),当时幸亏撞到墙上了,还保持两轴悬停。我用过兔子、naza飞控,每次都是电调出问题。对于电调选购不可小视!!!

楼主(2013-07-29):
引用 网友O:
扔掉4=1!4=1散热不好。我的4=1出问题差点把飞机开跑了(上面还有a控当osd),当时幸亏撞到墙上了,还保 ...

我买了蓝色30A电调可换上就不敢飞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蓝色30A电调可换上就不敢飞了呢!

找个有草地的地方,如果还有问题会在起飞的时候翻掉~~掉下来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