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新船上的26机架

楼主(2013-06-26):
局限与加工的机器,只能做有棱角的,单根42克

网友:
我几时可以来拿船?

网友:
发动机加很批量,定做的

网友A:
凌大哥的虎王机曲轴箱加了气嘴了~是不是滚筒化油器都要在这里加气嘴外接负压才可以? 用飞云的滚筒化油器转接座把机器负压孔直接转接到滚筒化油器的进气口行不行?求指教~

网友:
感觉好霸气

网友:
感觉不一般~

网友:
专机专座,呵呵

网友:
没看到发动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凌大哥的虎王机曲轴箱加了气嘴了~是不是滚筒化油器都要在这里加气嘴外接负压才可以? 用飞云的滚筒化油器转 ...

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的机架的那张图片特别定制的化油器座,即不用外接这个气动孔,也不用转接控制化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的机架的那张图片特别定制的化油器座,即不用外接这个气动孔,也不用转接控制化 ...

也就是说只要有合适的转接座 能把机器上的孔转到滚筒化油器的负压孔上~ 就不需要外接负压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的机架的那张图片特别定制的化油器座,即不用外接这个气动孔,也不用转接控制化 ...

贾主的这个创意很好! 不说还真的没发现。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靓的机架,凌师傅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