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告诫大家,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第一!!!

楼主(2013-06-26):
今天上午有人预约下班后去飞飞机,中午回家就开始准备,给电池充电,接好线,开始冲,就开始躺楼下沙发上看电视,一会突然听到巨响,以为是外面的声音,几十秒后闻到焦糊味,突然意识到:电池爆炸了!!!!跑楼上一看火苗呼呼的啊,半米高啊!!吓得我赶紧停电,灭火,好好地木地板烧了个洞啊!!多亏我在家啊我要不在家,那就是火灾一场啊!!!!这两天右眼皮老是跳啊,觉得就要有事发生了,没想到啊,先上图看看,提醒大家!!引以为戒!!!

充电就到厕所去吧!!!

网友:
楼主报上充电器等硬件设备,操作过程,及原因。。。

网友:
说说,什么电池,什么充电器。什么原因!

楼主:
原因就别分析了,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很难预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还是到厕所去吧!!!!厕所里都是瓷砖,可以预防一切不可预料啊!!大家而别问我什么充电器,什么电池,怎么操作的,我干了20多年电工 ,基本知识还是有的,不希望大家评论电池啊,充电器啊,人品啊,都别管那么多了,就怕万一啊,去厕所啊!!!

楼主:
大家别说电池不好,充电器不好,再好的东西也不会100%不会出事,高铁都能掉下来啊!!高铁也是山寨的?我发帖子的目的不是追究责任,是让大家注意充电的环境要安全啊!

网友:
安慰一下,引以为诫!我也经常无人看守充电,有时离家半天多才回来,这一看以后不敢了。

网友:
B6充电器,并充板,电池不知道,

楼主还是说说怎么回事吧,一般单电池,1C电流充电应该是保险的,要么山寨充电器,要么山寨电池,要么操作不当。。。。。。。

网友:
B6还加充电板。。估计充电板短路了

网友:
想了解一下,我看是使用了两块B6加并充板充的,一起充了多少块电池?在图上看是一块电池起火了。

网友:
可以理解LZ,但还是说明下原因的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厕所充电的

网友:
吓人啊,人家旁边更可怕了。

网友:
并充板是安全隐患的存在  设备不能图简  而且并充板只能充相同容量相同C数的电池 楼主注意这点了吗? 没注意的话出事几率非常高哦
据我所知出现此问题全是低端充电器+并充板 或者A6+保姆出事
原因多在检测电压问题那块
并充板和保姆慎用啊!

网友:
其实大家只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和背景资料,没有想说哪个设备或者器材不好。

高铁出事也是有原因的哈

网友:
我也经常并充,最多并6个,总电流10安培,后来改为单个电池2~3C充电。

格式电池标5C,我没有试过

网友:
我在晚上会并充多块电池,不过是把他们放在灶台上,小电流,要烧要炸随它。

网友:
大家还是多多注意安全啊

网友:
是啊  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充电靠谱

楼主:
好吧,告诉大家吧:1、没有使用用并冲板,直接接的一块电池。
2、充电器不是山寨的(山寨和非山寨没有区别的)
3、电池也是品牌电池2200mah/3S。
根本原因就是上次用电池加电调测试舵机,测试完了忘了把电池和电调分开,结果把电池过放了,我开始充电的时候显示电池电压太低,我就用5A的电流进行强冲了,把电压冲上去后,忘了把充电电流调小,结果就这样了,根本原因就是充电电流太大造成的疏忽!!!
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言行,引以为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