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写给银燕的枪文,也是实话,更多的是普及知识

楼主(2013-06-26):
      上周收到了银燕发出来测试的舵机,一直憋到今天才有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虽然说拿人的手短,但是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测试,借着测试的机会让更多的魔友了解到舵机的特性和原理却是我的初衷。要不是这次活动,我也没有动力没有激情去写。好吧,正文开始!
       拿到舵机后,首先看了一下外观,和我手上的08a,08ma是一个外壳模具开出来的,外壳的注水口和毛边都控制的不错,尤其注意看了一下耳朵。
      最左边是样品舵机,后面三个依次是思凯利x3v带的舵机、天龙250带的舵机、esky的舵机,银燕的耳朵做的确实是里面最厚实的。为啥我比较关心耳朵,因为我之前用银燕的08a450,仅仅是飞航线,已经出现耳朵强度不够开裂的问题,注意看下图的圈圈里面的东西,耳朵已经裂开了。
      因为银燕的08a,08de都不是为450设计,出现这种现象也无可厚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用料确实是我手上四种舵机里面最厚实的。由此也可以下个结论,用在直升机上的舵机,不仅需要速度快,扭力大,甚至对外壳的材料和结构强度都有不一样的要求。
      装上舵机臂来回旋转了几次,感觉一下是否顺滑,顺滑度是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又很难用数据来表述,在整个行程范围内都应该是手感一致(阻尼感),声响一致。如果在某个点手感或声音有突变,那肯定是有齿轮啮合问题,这样的舵机旋转这个点的时候,整个机器都会突然抖一下。拿到的四个样品手感都不错。顺滑度这个指标是这边软文里我唯一不能拿数据说话的参数。
      接下来就是拆开看看内脏。
      最明显的是一颗黄色钽电容,舍得用这种高档电容,也算用料实在了。虽然跟预想中的一样,用的是飞线连接电机和电位器,但是看到里面塞的满满的一大堆电线还是想抱怨一下。这种飞线的连接方式目前工艺上是没法自动进行的,都是靠人工后焊的工艺操作,存在虚焊、错焊、压断、效率低的风险和问题。我拆过四个厂家的舵机(都是低端产品,不好意思,我用不起高端产品),无一例外的都是飞线的连接方式。为什么不想办法改改工艺?完全可以把电位器和电机设计成直插件,将原本需要飞线引出来的地方做成金属端子,然后电位器和电机都可以直接插到PCB上焊接,省去飞线,效率和可靠性都上了一个数量级。我网上搜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一款这样设计的舵机(恕我见识浅),银燕和国内的厂家都可以参考学习一下。看下图:
         不知道厂家是否感觉这种工艺会比现有的好n倍?

             为了这次测试,我花了三个小时做了个类似舵机测试仪的玩意。
        有两个功能,手动功能时和舵机测试仪一样,扭动电位器,舵机转到对应角度,自动功能时可以按照给定的速度(由电位器控制速度)连续运转。
http://www.tudou.com/v/rc9MsF4o2R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测试舵机连续工作的温升情况。我之前看到有几个帖子说是舵机都烧熔了,所以也非常关心舵机在恶劣情况下工作到底温度有多高。
       这里顺便普及一下知识,模拟舵机的驱动是一个周期20ms的波形,按照网上的资料,其中高电平(5V)时间在0.5ms-2.5ms变化,低电平(0V)时间在19.5-17.5ms变化,对应舵机角度在0-180度变化。我写程序的时候发现,高电平时间如果高于2.2ms,舵机基本不响应了,希望厂家或者比较专业的魔友告知原因。
            数字舵机可以使用更高的驱动频率(按照网上说法是300hz),也就是说其一个周期只需要3ms多一点,相对于模拟舵机,刷新率高了6倍。这无疑可以带来一个好处,舵机可以更为迅速的修正,这也是为啥锁尾一定要用数字舵机比较好,无副翼的斜盘舵机用数码的也会表现的更稳。强调一点,数字舵机完全可以兼容模拟舵机的信号,可以放心使用,不用担心兼容性。但是有个例外,esky7.5g数字舵机,他内部有个上电纠错功能,也就是上电时候内置单片机判断发现驱动信号不稳定,就锁死不工作,结果就是用某些接收机或者陀螺仪配合esky的数码舵机使用时,会发现舵机不动作,要热插拔一次后才正常。

      需要纠正一点的是,有很多人认为数码舵机力量更大,速度更快。我要更正一下,舵机的力量完全取决余电机的输出扭矩和减速箱的传动比,跟数码或者模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同档次的数码和模拟舵机,速度也几乎一致,请注意,数码舵机快是快在响应频率更高,而不是转动速度更快,转动速度取决于电机转速和传动比。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明和小李都可以一分钟可以从一楼跑到二楼再返回(这就是他们相同的转动速度)。现在让他们一起搬书,每人每次只搬的动一本(这就是他们相同的扭矩)。但小明跑一次休息十分钟,小李跑一次只休息一分钟(这就是他们他们不同的响应速度),最后的结果就是相同的时间累,传递的信息量不同。这就是数码和模拟的本质区别。

      也有很多人觉得金属肯定比塑料齿轮好,这个各有各的见解。我的意见是不一定,在炸鸡时,破坏力一定要有一个释放,在旋翼头、拉杆、舵机臂、舵机齿轮里面,哪个强度最弱就坏哪个,很多朋友方案塑料齿轮就是因为容易扫齿,但是如果不扫齿就是破坏其他更昂贵的零件,塑料齿轮理论上运转更为平滑安静,价格也更为合理,重量也更低(小鸡对重量非常敏感,250级别的机器,重量少25g可以多飞航线1分钟)。如果不是有金属崇拜,用塑料舵机(或者再配易碎臂)也很好。

       下面言归正传说舵机温度的事。我用把温度探头用高温浇水粘在电机位置(这块温度最高),然后用泡棉包裹起来隔热,放进抽屉。
       把测试仪打到自动档,舵机开始连续高速运转。450一般不会飞行超过10分钟,我的测试时间也以10分钟为限。下面是起始温度和测试完后的温度。
       外部有近80度,内部估计快100了,也难怪有些魔友说舵机烧熔了。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舵机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出现负载过大或者经常出现舵机憋死的情况,就会导致温升翻倍剧增,甚至烧毁舵机,所以大家调试时候千万注意别憋舵。
       大部分魔友对于舵机的耗电没有概念,今天我来告诉大家。首先把我diy的测试仪打到自动档高速连续运转,可以测到正常运转电流150ma左右。这里是根据模友的提示更正的部分内容:这是空载运转的电流,实际使用时带载运转电流会翻倍,如果用这款舵机飞450,你的电调供电能力必须保证400*5=2000mA(接收机和陀螺仪也耗电,留有一点余量)
      那么舵机憋死的时候呢?我拆开舵机壳,把电机轴卡住(之所以没有直接用锁死舵机臂的办法憋舵,是怕这种霸蛮的方法导致扫齿,这个舵机我还准备留着用呢)
      然后再看电流:720ma,比正常运转时候大了5
        发热量P=I*I*R,电流大了5倍,发热量就要翻25倍, 憋舵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电量剧增,如果电调供电不足(电调最大供电能力一般不超过2A),会导致接收机或者陀螺仪空中重启,后果很严重哦。所以为啥不能憋舵,你懂了吗?
        但是不同的舵机耗电肯定不一样,为啥,请看下图:最左边是银燕舵机,右边三个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牌子的舵机,银燕的舵机电机比右边三个大了将近一倍,这个电机虽然耗电大点,但也是扭矩的保证,对于这个价位的舵机,银燕的用料还是要大大的称赞一下的。
             最后我说一下虚位吧,大部分魔友都知道这个概念,也知道他的重要性,我把他摆在最后测试。虚位就是舵机不动时,输出轴的左右转动角度。为啥会有虚位呢,这个跟减速箱齿轮设计还有装配间隙设计有关系。
            齿轮正向反向运转切换的时候,有个回程差(齿轮间隙引起的),会造成虚位的存在,这个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尽量减小。
         通过渐开线设计,配合精密的模具,可以让齿轮啮合间隙更小,可以极大程度减小虚位,但是价格也跟着倍增,所以对于08de这种价位的产品,我对其虚位要求不高,他的表现已经超过了我的期望。
       虚位这个角度如果有高精度编码器可以很容易测试出来,我手头没有,只好想个土办法了。我采用的办法是三角函数反推。先把舵机固定死(锁死在台虎钳上),然后把舵机拆下一颗螺丝装在最长的舵机臂的最外面一个孔里面。
      来回动一下舵机臂,分别在左右运动极限点坐下标记。然后用卡尺量出两点之间的距离和舵机臂的长度就可以计算出虚位角度了。
       其三角函数原理也很简单,如下:
        我偷懒,网上找了个在线计算的公式,输入已知条件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这款舵机的虚位是3.78°,对于这个价位,对于我等屌丝,足够了,非常满意,内流满面。

楼主:
       至于装机测试,写完这个帖子累死了,我就不再写了,我用08ma飞450航线都没问题,08a的舵机齿扫过一次,但是是因为炸鸡而扫齿,而不是因为扫齿而炸鸡。换这个表现当然会更好(但是不是飞跃性质变,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有很多其他测试网友会写出飞行体验报告,我就不跟着啰嗦了,而且我觉得贴上个飞行视频也说明不了舵机的性能,我更喜欢用数据说话,感性的评价并不能完全反应真实问题,毕竟每个人即使对同一道菜的品尝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希望银燕原谅我少写一个环节。

       总结一下,银燕品质,我手里三款银燕产品,08a,08ma,08de都让我比较满意(针对这个价格而言),也算是老用户了,这次测试的样品,模拟价格,数码享受,的确不错,用料实、性能已经超过了这个价位的框架,但是也有工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最后我承认,我写的是软文,是枪文,但是也是非常客观的测试报告,更是一个知识普及贴。因为我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四个十几块的舵机的价格。谢谢观看。

大结局!

网友:
顶之!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A:
没看完 但是楼主为几十块钱的舵机花这么大的功夫值得肯定

网友:
一个舵机学问就这么多。。!

网友B:
我对舵机的好坏判断是直接上天,看3D软不软,跟不跟手,大动作锁尾怎么样,其实价格已经大致决定了舵机的定位,高端还是低端

网友:
好专业  顶一个

网友:
太专业了,要仔细慢慢看才能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完 但是楼主为几十块钱的舵机花这么大的功夫值得肯定

不是为了这几十块钱,这是个引子,让我有机会写出来,要不这么大一篇东西,如果不是承担着要帮银燕写报告的义务,我是肯定懒得动手写的。目前是让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比较枯燥,感谢捧场

网友:
好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C:
测温是用热电偶么?

网友:
忍不住登陆账号来顶贴,现在论坛的风气正是缺楼主的这种专业态度和精神。
赞一个!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很专业的楼主 必须顶

网友D:
顶牛哥,我送你的银燕舵机还好用不

网友:
耐心看完了,收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牛哥,我送你的银燕舵机还好用不

相当好使,还在山寨450上飞着呢

网友E:
好贴!专业客观
我的480用08MD和银燕的9257,效果十分满意。这个满意是指它们真对得起它的价格。
补充一点关于金属齿和塑料齿的意见。
除了重量还有转动惯量的问题。转动惯量对于舵机的加速度影响是跑不掉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就算是太空也一样。
为此我怀疑MD922用金属齿,要么是不生活在这个世界,要么是很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像LZ说的“是有金属崇拜”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楼主做的堪称专业测评啊!厂家要给降暑费!不能一个舵机就打发楼主了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D:
楼主这么专业,银燕不表示表示,太不讲究了。

网友:
技术宅啊

网友:
狂顶!LZ 知识真渊博啊 我的数学差了点 只懂点 皮毛理论...

网友:
看完了 学到很多~~~~~~!!!顶了~~~!!

网友:
楼主好文,虽然为枪文,但不失为对舵机详解的一篇好文。

网友:
手里有两个买来就坏的舵机也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

网友F:
LZ的评测里有几个基本的错误

错误1:数字舵机更高的驱动频率...舵机可以更为迅速的修正

数字舵机的迅速修正能力,主要并不是信号频率的作用,而是数字舵机使用单片机,即使当前位置和信号指定的目标位置有微小偏差,也可以用最大电流来驱动电机,使舵臂更快到达目标位置。模拟舵机在这种情况下驱动电流很小,电机动作慢很多。

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驱动舵机的都是同样的50Hz信号,其中有一个动作需要舵机以0.1秒的频率快速摇动3到5度,试验发现模拟舵机没有反应,只有数字舵机才能完成。在0.1秒的时间里,即使用50Hz的频率,也可以发送5次信号。从这个试验可以发现,模拟舵机没有反应,并不是信号频率的问题,而是角度太小,驱动电流不够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舵机的响应速度一般是0.12秒/60度(空载),在转动60度的时间里,用50Hz的频率可以发送6次信号,考虑到带载后,响应速度慢了很多,实际可以发送更多次信号,同样可以得出结论:信号频率不是关键因素

错误2:舵机温度的测试方法

测试时是空载,电流很小,实际使用时电流大几倍;测试时全密封散热不良,实际使用时散热情况好很多;两个条件都和实际情况不同,结果没有意义

错误3:虚位测量方法

没有考虑到塑料齿轮和舵臂的变形,测到的不是虚位,如果虚位真的有3.78度,那么基本断定是很差很差的舵机了。我用投射激光到2米远的方法,测试过银燕数字舵机的实际死区大概是0.3度,死区是电子部分和机械部分的总和,因此机械部分的虚位肯定小于0.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评测里有几个基本的错误

错误1:数字舵机更高的驱动频率...舵机可以更为迅速的修正

你说的第二点我同意,之所以没有带载测试是因为手头没合适负载,而上班时间只能把东西塞进抽屉偷偷测,所以才加了个泡棉把温度补起来。第一点我倒是觉得是数码舵机的单片机的ad分辨率和死区设置的问题。第三点,我们只关注最后表现出来的总的结果,不管是齿轮还是舵机臂变形,我们都只关心总的累计结果。而你测的零点几度的虚位,我不和你争辩,或许评判标准不同。感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专业客观
我的480用08MD和银燕的9257,效果十分满意。这个满意是指它们真对得起它的价格。
...

非常赞同,如果使用相同的电机和驱动电路,那么塑料舵机的启动速度和刹车时间肯定是要优于金属舵机的。

网友G:
你也太有精力了,还搞测试设备,我下午装上去了 还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是用热电偶么?

启禀阁下:是热电偶的,好眼力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也太有精力了,还搞测试设备,我下午装上去了 还没搞

确实很费精力啊,不过既然搞了,干脆就搞大点

网友:
超级专业,极度牛B~~~学习学习!!!

网友:
技术男惹不起啊

网友:
很感谢您的测评,模友中人才“挤挤”啊!

网友:
为什么我寄了材料就没机会参加呢,唉

网友H:
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于2.2ms舵机没有响应的问题。

因为舵机角度过大,舵机就容易扫齿,是出于对舵机的保护,我们在软件里面做的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于2.2ms舵机没有响应的问题。

因为舵机角度过大,舵机就容易扫齿,是出于对舵机的保 ...

感谢释疑,要不我还真猜不到为啥,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0.5到2.5ms

网友:
这贴不得不顶啊,  楼主很敬业啊,    我是不懂什么这方面的东西  就只会玩, 感觉好就是好 感觉不好就是不好!

网友:
好专业的东西,顶一个。

网友:
楼主一向这么严谨认真,这种钻研精神永远值得模友甚至各行朋友们学习。

网友:
顶一下 示波器不错 哈哈

网友:
炸 这么专业呢

网友:
LZ很专业,不管怎么说从中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专业,银燕不表示表示,太不讲究了。

如果非要表示,我也不介意,哈哈

网友:
专业,我测试舵机,就是拿手上好不好用,扭力,速度,寿命等这些 ,跟楼主比简直差远了

网友:
好专业,坚持,顶一下

网友:
同样领到测试效果很好
一直在用

网友(2013-08-06):
专业啊 必须顶下

网友:
新手 想买舵机 看了这帖学了好多 谢谢楼主!!

网友:
收获不少 顶

网友:
借用我的图,顶楼主,有理有据

网友:
够nx的测试报告,必须顶一个!

网友(2013-10-31):
楼主把软文写到这个水平 真是佩服。 用心写出来的东西不叫软文,这是真正的公共关系。专业的测评顶!!

网友:
***还是有***的味道在里面:板子的那个黄色胆电容,是因为不同数字方案的需要和算法不同,跟用料足不足没半毛钱关系。另一个  电机比较上面:银燕用的是铁芯马达,个子当然大。人家的是空心杯的。效率要比铁芯高。所以加以修正。总体写的还是不错。银燕舵机也算国产中的优品!

网友:
银燕的 emax 09 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舵机的好坏判断是直接上天,看3D软不软,跟不跟手,大动作锁尾怎么样,其实价格已经大致决定了舵机的定 ...

我也是。手上的3156飞挂了再寻觅看看

网友(2013-12-16):
楼主太牛了 顶一个

网友I:
问下楼主我手上有瞥齿的舵机,不通电卡住,通电后运转正常,还可以用来飞4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下楼主我手上有瞥齿的舵机,不通电卡住,通电后运转正常,还可以用来飞450吗?

质量不好的舵机不通电的时候都不顺滑,要用较大力才能扭动,我手头的08md和08ma舵机就是这样。只要通电测试满行程范围内运转没有问题就放心飞吧

网友(2014-04-08):
顶楼主,不管是枪文还是软文,能学到东西的就是好文!!

网友:
楼主绝对牛逼了,测试这几个舵机卖大力气了,支持客观评价。另外说下银燕,第一次用发现银燕很脆,金属舵机接连死掉,当时飞30e3d机,后来觉得是我舵机配小了,后来有机会用到几个4.5g数码舵感觉还行,就是扫齿没找到配件。另外说下国内生产舵机的厂家,不管什么牛都敢吹,买的价钱都快赶上大牌舵机了,其中也买过某牌高压大力舵机,坏,俩舵机行程不同,抖,这些都是新舵机,根本没敢上天(这款舵机我发过贴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下)还用过一款也是新舵机,接上接收机全莫名的堵转,舵机壳都烧化,(我也发过贴)同样做产品,去年北 京展会转到最后才看上一个品牌,是台湾的,人家展台上舵机是不间断测试的,就跟西门子橱柜展厅一样,直观而且是敢放那让大家看的,回过头看银燕,觉得还算平民,所以简单玩玩固定翼要求不高,希望越做越好吧,鄙视靠吹牛逼赚钱的厂商

网友(2014-05-12):
同意楼上。我买了4个9256。等于买了四个坑。

网友:
北 京展会的时候想把银燕全系列都做下来   由于新店装修现在都还没功夫弄了  一直以来对银燕很有情节   不知现在的银燕是不是当年的银燕 算是国内唯一量产的的压燃

接触过很多舵机或者说是所以的航模电子设备  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再就是设备要用在合适的飞机上   强烈建议厂家都给出建议使用

建议越详细越好

网友J(2014-07-01):
太专业了

网友K:
忍不住登陆账号来顶贴,现在论坛的风气正是缺楼主的这种专业态度和精神。
赞一个!

网友L:
锥头钉就是涨孔器的节奏,用锥头螺钉拧舵机,然后抱怨耳朵孔开裂
。。。。字里行间看LZ应该也是个讲究人...不得其解。

网友M:
LZ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N(2014-08-18):
ES08A,天上扫齿两次炸了我两台机,从此再也不用ES08A。

网友O:
第一次看到这么专业的……

网友P:
我觉着,贼棒,贼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