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起落架刹车问题!

楼主(2013-06-26):
前两天,在论坛下载了图纸,做了个KT板飞机,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倒是飞机来了。但是降落之后老是在地面滑很远。请问下刹车是怎么做的?或者是用什么办法实现刹车?大哥们,我是个新手,求教阿!

网友:
KT板做的飞机一般没有装刹车的,靠自己操作来控制速度,高级点的飞机可以整。

网友:
我都不按轮子就铁丝做地上磨

网友:
直接吊机手接,有轮子太重了!,一个碳杆+轮子就是5克,两个就是10克啊!!

网友:
KT板机还用得着刹车?你真牛。一般涡喷机才用刹车。

网友A:
真机都不用刹车,加重复杂度,容易出问题,使用发动机反推力降低速度的,模型想刹车建议上车用的双向电调,降落了就反转。还可以在空中刹车搞搞危险动作。
不过说实话,降落好滑跑那点距离也不算身什么呀,开会来就是了。纠结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都不用刹车,加重复杂度,容易出问题,使用发动机反推力降低速度的,模型想刹车建议上车用的双向电调, ...

哥们,你确定吗?看下这是啥?

网友:
楼主到某宝上搜索“电磁 刹车 轮”,就有了。问题是,那套轮子恐怕能买你几架KT板飞机,有这个价值吗?

网友:
目前最好的刹车是电磁的,一般都是装在比较大的飞机上,KT板的估计不好,大才小用,建议你用单车的“内胎”贴在磨擦面上以加强阻力来达到刹车效果是最佳的。这是个人多次尝试的经验,你不妨试试。

风暴

网友:
在狭窄场地起降这个很有必要!付出的重量其实算不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机都不用刹车,加重复杂度,容易出问题,使用发动机反推力降低速度的,模型想刹车建议上车用的双向电调, ...

你这个中将灌水出来的吧……

网友:
灌水来了

网友:
KT机只装两个前轮,后面机身下面固定一根碳纤片当尾撬,一般降落滑行不超过5米

楼主:
感谢大家的办法。学习了。最后我用的自行车内胎粘在机尾。把后轮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中将灌水出来的吧……

灌水也有,但是真机靠反推刹车是真的

真机是没有倒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办法。学习了。最后我用的自行车内胎粘在机尾。把后轮取了。

你这样也增加了摩擦力,影响了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也增加了摩擦力,影响了起飞

谢谢,但是我一般都是手抛起飞,你能有其它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C:
KT机上装刹车,有想法.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KT机降落滑跑不应该超过5M,技术再好点的可以直接吊机降落 滑跑距离半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机上装刹车,有想法.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KT机降落滑跑不应该超过5M,技术再好点的可以直接吊机降落 滑跑距离 ...

经过刚才自己一番琢磨,似乎可以试试降落的时候把油门关了,下次试试吧。反正炸了不心疼。重新做一个。

网友:
关油门可以,但要小心失速掉下来,像真机可不敢这样,要带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