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密滑台有什么用吗?

楼主(2013-06-26):
整体都是铸铁的 非常顺滑 微侧头行程25mm不用微侧头还能延长些 X轴是双滑轨可以用加大行程。
整体很重的,十斤重。希望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做什么好。图片效果不好 可以点开看效果好多了。

网友:
有用,可以送给我

网友:
非常有用,可以送给我

网友A:
这是老式的显微镜上有的,不能承受力量
一般会意淫变为十字字滑台,或是铣床之类的。
基本没有结果。
设计上本来就不吃力的,于是胎里有问题。

如作不受力的工具很不错。因为这样的不受力的滑台我不下15个。

网友:
用来DIY小工具磨床,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式的显微镜上有的,不能承受力量
一般会意淫变为十字字滑台,或是铣床之类的。
基本没有结果。

请教不受力的滑台是用是什么做轨道的?

网友:
求包邮赠送。。。。。。。。。。。

网友:
除了卖铁,你还想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受力的滑台是用是什么做轨道的?

一般用 DV的RV2 系列的多一些

明天如天亮还记得给你拍几张图片看一下就明白了

这种DV轨。反应快,载荷能力有限,一般用于不吃力的。

如显微镜平台,光学,或是仅用于定位的地方。

当然吃不吃力这个,很难量好,显微镜架作铣床的人也有。指不定还有人认为它还是太巨大呢。

网友C:
好东西

我就不明白,你净搞点好东西,为啥弄个这样懊糟的尺子?鲜花非要插在牛粪上?

网友:
赞同11楼   光学平台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我就不明白,你净搞点好东西,为啥弄个这样懊糟的尺子?鲜花非要插在牛粪上?

好尺有一个 不知道丢哪里了 尺子无关紧要

网友:
看着就眼馋啊。

网友A:
随手拍了几张,试说明导轨与这种不能吃大力滑台吧

前前后后。因为喜欢这种精致的工具,于收了不少,只是图片用不作任何交流。

以60-60MM的滑台为例,一般是2060的导轨多一些。
大部分是DV

有不少的工厂在作,其中鬼子的多一些,也有瑞士与德国的。

国产的价格便宜性能也不差,只要不重压,对我们来说完全可以国产化。

短的是 2045
长的是 2060
更长的图片里有没 我手里是 2150

前面的2代表里面的轴承柱子直径2MM,一般家用的 1-4MM的多一些。

我有1-3的。这种滑台以铝合金的基材多一些。价格不算便宜,用于光学实验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拍了几张,试说明导轨与这种不能吃大力滑台吧

兄弟。我这个还真的和你的不同,我不会介绍。确实不同的。这个十斤重 长度你看见了,你的没有这个长是合金的吧?这个可是铁的是不是铸铁我不知道。我这个滑轨滚珠有6MM直径(大概)就是珠子少。我想有一样的珠子再加一些强度会更好些。

网友A:
我有 250MM与还有 340MM长的,全钢的。
按设计的要求,还不如100MM,DV滑轨吃力。
当然每人观点不同,你可以想一下V型与球形体的接触,只有两个点。这就是它反应用快,磨擦阻力小的原因。也是能过大载荷的关键
如是标准的R面,那就变成了一条线,这样受力就不同了。

我自然是无权说明你的滑台的载荷能力的。
只是以此说明滑台的滑动形式决定了,它的普遍用途

当然,我拿这种铝合金的滑台。作加工中心也没什么大事

或是拿加工中心的滑台,作卫生间的移门也是很好。

附拍一些,与你同类的显微镜的滑台吧,一般这类滑台最大的特点是中间有个大通孔,通孔的直径等于总行程的两倍左右。
因为我的滑台太多了,于是在你提到DV类的与你不同前,我有点懒得去拍这几个桌下的。图片中是一个还算可以的狗日的工具显微镜,下面两层是行程 30MM的滑台,上面是360度的转盘。另一个是相近的珠子较多的V型与轴承球滑动的轻载模式。你一说我只能去拍了,已证明我不是瞎猜或瞎评价的

愿你快乐。

先把显微镜放在原来的滑台前,证明这是我的。哈哈

这个滑台部分重 7斤。比你的轻了不少3斤,结构全钢磨削,宽 120MM,于是你说你的可以重载我没有反对的理由。

前段我与你一样在考虑把原来的散珠,作满珠的修改,已达到能吃力的目的。
结果不是很好。很希望成功的当时。
要不然。这样的结构件就只能成为垃圾中的战斗机(还是垃圾)
看倌们不要联系我,出不出这架子之类的,我不出的(当年收的价格会吓死你们的)

另一个轻载滑台,结构完全相同的。

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受力的滑台是用是什么做轨道的?

我把导轨回到图片中的,请查收。

楼主:
请问你最后图片的滑轨是什么型壮的,我现在手机上线看不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 250MM与还有 340MM长的,全钢的。
按设计的要求,还不如100MM,DV滑轨吃力。
当然每人观点不同,你可 ...

兄弟你看错了吧?我没说过我这个可以重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