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飞机重了飞不快?

楼主(2013-06-26):
如题。
是一位资深人士教我的,有点儿想不明白,向大家求证一下。

为啥飞机重了,就飞不快了?

在讨论一架油动固定翼时聊到这个话题的。
例如,这架飞机从18KG增加到20KG之后,除了增加2KG负载,其它设备都不变。速度会受影响么,大约会慢到多少?

网友:
飞机重了,翼载荷就大,就需要更高的速度才飞的起来,没听过单凭飞机重了就飞不快的说法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同样是1.0排量的2台汽车 一个是比较轻的小轿车 一个是比较重大卡车 你觉得大卡车会比小轿车跑的快吗?

网友:
当然是要在同等条件下比较.

网友:
一般说,飞得快的飞机翼载荷比较大,通俗的说“重”,但不是绝对。
飞得快的飞机,更需要大的动力和小的阻力。而本身较重的飞机,在利用俯冲加速的时候,会更有优势。

网友B:
飞得快的飞机,更需要大的动力和小的阻力。而本身较重的飞机,在利用俯冲加速的时候,会更有优势。-----------------------------前面说得对,也不对,需要大的动力这不假,可小的阻力就不对劲了,阻力与速度有关,高速飞机在低速时阻力却相对大!在调整时阻力会更大,只是发动机推力也在增加,因此重量小为好。而后面这个机身重量附冲就会有优势?这也是个误区!要看是什么样的飞机,螺桨飞机附冲时推力因速度打折扣,起不到加速作用,因此机身重力就能帮上忙,而高速飞机由于使用的是喷气发动机,没这个限制,俯冲加速更快,重量大了意味着机翼面积大,阻力也大,因此还是轻为好!

网友:
这话显然是对一架具体的飞机说得话吧?当然是越重越飞不快,机翼迎角加大,尾翼还要产生向下的平衡力,这都意味着阻力增加

网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大了,如果阻力不变,那么飞机依然飞的快。只是加速到同样的速度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似乎大家都是专家,只是到了真正的飞机上(不管是真机还是模型),情况会是怎样?
为何我会发表我的重和大动力观点?
飞得快的飞机,其飞行阻力也是非常高的(没记错阻力是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就现有的材料技术,要机翼和机身承受这么大的阻力和震动,势必需要高强度的材料和结构才可承受,否则会解体。在此情况下,想飞机做得“轻”恐怕是很难的;同样,因为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相应的大动力也是必须的(当然还有喷气流速)。至于机翼的迎角什么的,我认为其影响占的比重不大(难道还想要塞斯纳之类的飞机飞到音速?)
想想在早期的超音速飞行器,其造型和现在的dao dan是差不多的,而且用的是火箭动力。

回到模型领域,大家还是讨论一下能飞到200公里时速以上的飞机大概都有些什么特性更有意思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分享与讨论。

如果能再有一点儿定量的分析就更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顶的哥哥:您好!

“飞机重了不好飞”,这“重”的标准是多少?
我23日首飞的YAK54起飞重量是5200g算不算重?
我用的是4130/390KV的电机,半油门我就已经觉得它很快了!

另外,“飞不快”,这“快”的标准是多少?

网友C:
功率P=mV,功率P一定的发动机,m越大,V越小。就这么简单!

网友:
导弹很重,飞得不慢吧

网友:
感觉同样尺寸的飞机,越重越飞不慢

网友D:
没有这种说法,如果指同一架飞机,重了不会飞不快,只会飞不慢。如果是说不同类型的飞机的话,高速机的翼载要比慢速机大得多。

网友E:
动力足够,升力足够,飞的也不慢吧,飞机越重,水平拉力向下分的重力也就越多,天上飞的东西,体积固定了,迎风面积固定,阻力也就固定了吧,不会随着重量增加阻力也增大吧。最大的力还是地球给飞机的重力,新手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种说法,如果指同一架飞机,重了不会飞不快,只会飞不慢。如果是说不同类型的飞机的话,高速机的翼载 ...

飞机重了只能飞得快速一些,慢了就飞不起来,但这架飞机轻了能够飞得更快速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了只能飞得快速一些,慢了就飞不起来,但这架飞机轻了能够飞得更快速一些!

那麻烦解释一下为什么目前世面上的高速机都是翼载荷偏大的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麻烦解释一下为什么目前世面上的高速机都是翼载荷偏大的机?

你这个问题放在前面没有前提的时候还行,在有了这架的前提下再提就不明智了!高翼载那是设计特点,是高速飞机的设计特点,想更快就缩小机翼面积,并不是说重了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动力足够,升力足够,飞的也不慢吧,飞机越重,水平拉力向下分的重力也就越多,天上飞的东西,体积固定了, ...

动力足够这个不说,升力足够则意味阻力也大,升阻比已经说明它们的关系,这个关系与重量也是呈现正比的,重量大意味着升力大,也就意味着阻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放在前面没有前提的时候还行,在有了这架的前提下再提就不明智了!高翼载那是设计特点,是高速 ...

飞机重了只能飞得快速一些,慢了就飞不起来,但这架飞机轻了能够飞得更快速一些!
这话是你说的吧?降低飞机重量,是为了降低翼载荷,飞机能飞得慢点。
你口口声声说前提,那你的前提又是什么?我做个最简单的比方,同一款机子,你减200克重量起飞重量,我增加200克重量用于改装更暴力的动力,那你说最后谁的飞机快?

楼主:
我很纠结,似乎说不影响的也有道理,说影响的也有理:
1 不影响速度的说法。如果机翼攻角不会有太的变化,机翼阻力系数基本不变,飞行速度、桨的阻力及发动机转速都不会有明显改变。
2 影响速度的说法。因为重量大需要的升力大,这时可以使升力系数增加,从而升阻比可能减小,阻力系数可能明显增加。飞行速度减小,导致桨的阻力增加,还会使发动机转速减小。速度会明显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纠结,似乎说不影响的也有道理,说影响的也有理:
1 不影响速度的说法。如果机翼攻角不会有太的变化, ...

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还不明白啊?你这个问题,没有前提就没有答案。

网友:
不能用不同的设计和不同的飞机来比吧?这样哪有可比性,太笼统了,如果说是同一架飞机的不同重量,来讨论速度那还差不多,不然你怎么比??拿什么互相比??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要简单说就是用能量守恒定律就可以解释。要说全面就要求楼主将约束条件列出来,大家好给
你解释。

网友:
想飞得快速,动力越大越好,阻力越小越好,而阻力小的前提是重量越轻越好!这个不应该有疑问。如想加大动力,还要看是阻力增加的快速还是推力增加得快,也要受到重量的限制,还是轻一点好!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解释:前提是你的动力没有改变
1:因为重量增加了所以需要的升力要增加,起飞和落地的速度回增加
2:也是也为重量增加了需要更大的升力,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就需要更大的迎角.迎角大了会增加阻力,所以如果升力不变那么最大速度会降低.

网友G:
这年头的砖家越来越狠了,误导新人,我这机太快了,加一板儿砖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是飞机重了飞不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飞得快的飞机,更需要大的动力和小的阻力。而本身较重的飞机,在利用俯冲加速的时候,会更有优势。-------- ...

俯冲和重力有关系吗..我怎么想起来古时候那个斜塔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了.说错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1.0排量的2台汽车 一个是比较轻的小轿车 一个是比较重大卡车 你觉得大卡车会比小轿车跑的快吗?

飞机和车子可不一样啊!飞机是靠速度获得升力,同一架飞机越重,需要的升力越大,速度也要越快,动力也要越大,如果动力不够飞机没有足够的速度飞机就无法起飞了。至于你说的车。请问谁会用1.0排量的发动机的大货车?
楼主所说的真不知道为何物,是不是听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俯冲和重力有关系吗..我怎么想起来古时候那个斜塔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了.说错请指教

那是略了空气阻力的前提所有物体的重力加速度相同,但是飞机的阻力可无法忽略哦,不然飞机的速度岂不是要贼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年头的砖家越来越狠了,误导新人,我这机太快了,加一板儿砖是不是会好很多!!!!!!!!

我看得加一块铅才行

网友:
同等条件下,往上飞,越重越慢,往下飞,越重越快,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足够这个不说,升力足够则意味阻力也大,升阻比已经说明它们的关系,这个关系与重量也是呈现正比的, ...

学习了,弥补一点空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纠结,似乎说不影响的也有道理,说影响的也有理:
1 不影响速度的说法。如果机翼攻角不会有太的变化, ...

应该是最大巡航速度下降了,同一架飞机重了必须提高它的升力才能起飞,也就是要提高一定的速度,同样因为要获得更大的升力,阻力也变大了,飞机的最快速度就达不到原来的水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功率P=mV,功率P一定的发动机,m越大,V越小。就这么简单!

这个公式中P必须是个额定值才有意义,但是请问谁的飞机从起飞到降落都是全油门呢?这只能说最大功率下速度变小了,而平时大家的飞机不会一直全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公式中P必须是个额定值才有意义,但是请问谁的飞机从起飞到降落都是全油门呢?这只能说最大功率下速度 ...

直接套用就是形而上学!飞行在空中的飞机可不这么算,还得加上推力,应该是力乘速度,M*P对汽车来说还差不多。

网友:
同样动力下,肯定轻的飞的快啊,越轻需要的升力越小,翼展可以变小则阻力也减少,极速自然就高了。
高速机翼载荷大,本质还是为了缩小翼展,减小阻力,飞机重量没变翼展减小了,翼载荷自然就上去了,阻力小了当然速度也提高了。
如果飞机外形和动力已定,那重量对于极速应该是没有影响(因为极速只涉及推力和阻力),但是对加速度有影响(涉及质量),减轻重量能够增加灵活性,对于特技飞行的飞机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J:
你看到哪个胖子拿过短跑冠军的?

网友K:
在飞机的配置不变,而又增加负载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飞机的速度会变慢,少量增加影响不大,至于慢多少就要看你加的重量而定啦

网友L:
高速机为什么翼载荷大,主要是减小飞机尺寸,降低
风阻系数
,减低高速时的风阻。具体在飞机配置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重量,飞机飞得变快还是变慢,一般来说平飞最高速降低些,平飞时失速点提高了些,加速、上升变慢,舵效反应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