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给位高手围观!!!

楼主(2013-06-26):
飞跃的四旋翼机架,T-motor MT3506 KV650, 电调好盈飞腾30A  APC12X3.8,  飞控 SuperX 基础版的, 电池 3S 5000MAH的,  起飞重量小于2KG,具体重量忘记称了。  请问各位大侠 这理论是能留空多长的时间喃。下面看看图片

网友:
我也想陪这套,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A:
为什么把电调放在底部不放在四个机臂?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
电调放飞控下面 比较危险啊

网友B:
这是在向穷屌丝显摆吗??

网友:
我想15分钟是有的

网友C:
延两条线和延三条线,楼主选择延三条线。。。

网友:
小心电调导致炸鸡。

网友:
预计,10分钟以上绝对可以,顺便问一问,设备多少钱??

网友D:
除了电机 其他一样 我的5200mah 1700g起飞 23分钟 BB3.5V报警

网友:
我只看到一对米~~~~~有米之人啊

网友:
20分钟以内!

网友E:
这不是再问问题
是在显摆
有钱人啊
眼热啊 就是你tm太虚伪了

网友:
飞十几分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为什么不上4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电调放在底部不放在四个机臂?散热没问题吗

今天去飞了 用4S 5000MAH  飞了20分钟 3.7V报警的   电调确实有点烫了  放机臂上面的话 走线不好看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再问问题
是在显摆
有钱人啊

冤枉啊   这真不是显摆 就是纯粹上来问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上4S呢

今天上了 4S 5000mah的 留空20分钟 3.7V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机 其他一样 我的5200mah 1700g起飞 23分钟 BB3.5V报警

又忘记称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向穷屌丝显摆吗??

冤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两条线和延三条线,楼主选择延三条线。。。

没看明白喃? 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G:
电调放置的位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放置的位置不好

就是  大家看了过后 都在说 今天飞了 电调发烫 ,这个电机的最大电流才14.5A  我用30A的  还发烫   你能解答一下吗?  还有就是 电调放飞控下面为什么会有危险?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  大家看了过后 都在说 今天飞了 电调发烫 ,这个电机的最大电流才14.5A  我用30A的  还发烫   你能解 ...

电调可以放在底板,但是要分开,你离的太近了,有可能造成过热。电流不大,电调过热,检查一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可以放在底板,但是要分开,你离的太近了,有可能造成过热。电流不大,电调过热,检查一下设置

我也是刚刚入魔几个月而已  请问 要检查哪些设置啊

网友G:
电调的进角,启动模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的进角,启动模式等

虽然 我还是不懂  感谢你的解答  不好意思问了   谢谢

网友:
这就 得瑟上啦?

网友:
配置 一样 只不过 我是六旋翼 并联10000 留空 23分钟  起飞重量7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