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2装3GX MR试飞

楼主(2013-06-26):
首先吐槽下这货的功能,一共只有六个选项,没有舵机正反向和修正方向设定,尼玛搞毛啊,用在原厂机应该OK的,但是兼容机就有得搞了
副翼螺距舵机交换插,升降舵机装左边或右边,陀螺仪正反面、向前向后安装,这全部会有16种搭配组合,一般会有两种是可以用的。如果再考虑自旋优化方向,就只有一种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让大桨反转可以有两种)
于是就得到图上的安装方式了

最大好处是简洁很多,看起来蛮舒服

那么飞行效果怎么样呢?久不飞有点退步,见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1NzUwOTg4==.html

总体来说相当不错,机身运动比K8还要更软一点,但是回弹更小。
尾巴甚至比K8还要好一点,悬停比K8要一根棍,刹车回弹更小,不过时不时会顺时针飘一段,不知道是不是震动的缘故

以下附上简要说明书
一、机型选择
1 电调插在油门或方向,短接头插在副翼,按住set通电,这时绿灯闪烁,闪1次表示250,闪2次表示450sport,闪3次表示450pro
2 短接线插到设定机型对应的通道,ail:250/ele:sport/pit:pro,插好后长按set,完成

二、对频
开控,接收机通电,长按set即可对频。绿灯长亮表示对频成功,绿灯闪烁表示有信号但没对频,红灯表示无信号

三、调试
对频后短按set进入设定
闪1次,副翼中立点调节,左右打方向舵调整副翼舵机中立点,按set下一步
闪2次,升降中立点调节,左右打方向舵调整升降舵机中立点,按set下一步
闪3次,螺距中立点调节,左右打方向舵调整螺距舵机中立点,按set下一步
闪4次,尾舵机修正/控制方向反向,左右打方向舵调整,绿灯正向,红灯反向,按set下一步
闪5次,尾舵机A行程调节,左右打方向舵调整尾舵机半边行程最大值,按set下一步
闪6次,尾舵机B行程调节,左右打方向舵调整尾舵机另半边行程最大值,按set完成,返回飞行状态
所有选项都过一次才能保存,不需要设定的选项就按set跳过即可

没了

网友:
合肥模友祝贺一下试飞成功!

网友:
强猫出来飞啊,我们在柳沙足球场

网友A:
没有舵机正反向和修正方向设定??

ARE YOU SURE?

网友:
你这是泰世的X2吗?山寨的吧

网友B:
貌似不稳,怎么不飞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舵机正反向和修正方向设定??

ARE YOU SURE?

是的,不信去下载450或500 DFC plus套装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稳,怎么不飞高些

技术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信去下载450或500 DFC plus套装说明书

我的意思是3GX不是可以调节这些么,
还是我没懂你的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3GX不是可以调节这些么,
还是我没懂你的意思呢??

3GX可以,我这个3GX MR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可以,我这个3GX MR不行

哦,原来是我搞错啦

网友C:
强强啊 要多飞 少折腾啊   这个状态怎么飞550啊   虽然550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强啊 要多飞 少折腾啊   这个状态怎么飞550啊   虽然550稳很多。。。。

哈,万年悬停好了

网友:
不喜欢机身的那个银色  感觉山寨到了极点

网友D:
不是吧这么坑啊,这个要700多了吧,修正方向都不能调啊,还不如303v呢。。。。话说这性能真心不如华的2618或者2702啥的,就算带自旋优化的2703也比这个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这么坑啊,这个要700多了吧,修正方向都不能调啊,还不如303v呢。。。。话说这性能真心不如华的2618或 ...

二手价全新400收的,700我肯定不买,性能应该跟3GX差不多,只是我飞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价全新400收的,700我肯定不买,性能应该跟3GX差不多,只是我飞得不好

可能抗震性不错,因为你的机装小姨子尾巴调不好的话说明震动还是挺大的。一般集成接收都还比较抗震,D10能控的我用下来是九鹰287的三旋翼接收性能最平衡,稳,抗震,锁尾硬,可惜不单卖,我是从整机上拆的

看blade的300x用的BeastX也是集成接收,1500大元啊。。。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E:
哎,,这个真的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这个真的好么?、

今早提高转速飞了下,很稳,尾巴感度提高到AVCS 40,也就是nor 70,不飘了yeah
这玩意最大缺点估计是严重的软,不过好处是毫无回弹

网友(2013-09-30):
刚到手一个3gxmr,正愁对不了频,买个fhss又不想正纠结呢,谢了

网友:
lz装反了吧,3gx mrx有天线一头要向机头!!!

网友(2014-02-27):
记录哟,学习一下

网友:
挺好看的 实话 ~

网友:
看看,好久没看见x2了

网友F:
楼主介绍一下,螺距、付舵的舵机 的位置吧。按照原来亚拓250位置布置和接线?

我也正在用 3gx mr 控制 X2,介绍下意见。

你的 3gx mr 头指向  尾巴,就是解决舵机动作方向不一致的问题吧。  否则3gx mr 的控制和动作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介绍一下,螺距、付舵的舵机 的位置吧。按照原来亚拓250位置布置和接线?

我也正在用 3gx mr 控制 X ...

控制反了好解决,遥控器里面反就可以,但是修正方向不能调,所以只能自己实验安装方向了,位置不是一定的,要看具体舵机来调整

网友:
正解。希望厂家不要过于简化功能,用户越多,市场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