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直接生产1w,2w的遥控器?

楼主(2013-06-26):
FPV要搞增程,搞433什么什么。麻烦。为什么厂家不顺应形势,生产些功率直接就是1w,2w的遥控器?到时就热卖了。^O^

网友:
法律   规定。。。。。。。。。。。

网友:
不合法 但是可以DIY 所以啊 厂家不做 卖家做

网友:
黑作坊是可以这样干滴。。。但如果是正规公司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儿是不敢做的。做出口的模型厂家跟明白国外都有什么功率限制。

网友A:
我们机场的甚高频才2W有效距离就100多公里了,你弄个控2W貌似有点逆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机场的甚高频才2W有效距离就100多公里了,你弄个控2W貌似有点逆天了!

这么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远啊?。。。

甚高频陆空通话,XXX MHz频率的,我们管制空域边界大概是110公里,我这里还是山区.你想想要是遥控器那么大功率得影响多大
再有无线电委员会有规定,一定功率一下是不用申报的,超过规定数是要申请报批的!

网友:
不符合法律规定

网友:
我们的遥控器射频功率大都在0.5W~0.75W之间,加大到1.0W增加这么一点点有什么意义?很多爱好者认为,加大功率对增加遥控距离作用很大,要知道在同等条件不变(天线增益、天线架设高度等),发射功率增加16倍,通信距离才能增加一倍!
我们的遥控器天线和射频功率的选择是经过严格试验后确定的,可以满足于目视飞行的需要,如果非目视飞行,要采取其他的解决方案。
再者,射频功率放大器的效率只有30%,如果增加发射功率,要注意电池的容量是否满足飞行时间的需求。

网友:
法律限制 情况也不允许 ……

网友:
犯法的 。。。。。而且辐射巨大。。。。。

网友:
2。4  g 不高于100mw   没试过
72mhz不高于500mw   天线极化方式相对应   6km是个极限距离

网友:
其实手台有5w。 定向2w 100km才有可能

网友:
手机有2w功率

网友:
PCM FM的遥控器发射功率不得大雨700MW,2.4G遥控器发射功率不得大雨200MW,这是规定!

网友:
没啥用,弄不好还要考证……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貌似功率大了对人的影响也大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