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微风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6-26):
自己做的第一架微风飞机,也是第一次入模做飞机,XXD2212 KV1000配9050桨和8060桨,电池格氏2200毫安。电机为什么飞起来的时候总是自己左右转弯,总是要用副翼修正方向。还有时候总抬头反正就是不听使唤。飞机最久在天上飞了四五分钟,飞了10来次,基本上都是掉下来的,把油门丢了滑翔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老友们帮帮忙,我这边就我一个人玩航模。所以只有找论坛的大哥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动力配置没问题。 2212,KV1000的电机用9寸桨没问题,8寸也行,只是推力小点,但发热也小,适合夏季飞行。
再说飞机的控制问题。既然关油门后可正常滑翔,足以证明是电机的下拉角和右拉角太小。  如果关油门飞机朝一边拐弯,就检查一下几点: 机翼是否扭曲,副翼舵面是否在中立位置并左右一致。 方向舵舵面是否在中立位置。

网友:
重心太后了.调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动力配置没问题。 2212,KV1000的电机用9寸桨没问题,8寸也行,只是推力小点,但发热也小,适合夏季 ...

谢谢!在问下你,我这微风的配置可以装到好小子1000上去吗,想做过架好小子飞机,微风炸了我好多桨了。还有就是我这微风翼展是96cm,如果做好小子1000,应该这个机翼可以用在好小子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问下你,我这微风的配置可以装到好小子1000上去吗,想做过架好小子飞机,微风炸了我好多桨了。还 ...

好小子1000最大上8吋桨,2212kv1400电机的话更合适一些。。。

网友:
右拉不足吧?威风很吃右拉的,我的微风右拉3度,下拉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