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飞行多少起落就应该维护?

楼主(2013-06-26):
S800到现在飞了50个起落,平均每个起落6~8分钟,看到电机好惨的样子,平时也没有维护。大桨的表面也有一些摩擦后的痕迹。需要更换了嘛?还有有谁知道收放起落架和Z15的维护方法吗?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花个12000再买一台,把有缺陷的地方换上去,保证效果超好

网友:
有米可以

网友B:
对于这种飞机,飞一次就该维护一次

网友C:
目前没有人用起落数量维护,每次飞都要检查好的,所以问题要随时发现

网友D:
怎么个惨法啊,上个图片看看吧,摩擦的痕迹,是和什么接触的?

网友E:
保持清洁、每次飞行前做好检查,这比定期维护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花个12000再买一台,把有缺陷的地方换上去,保证效果超好

...这不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飞机,飞一次就该维护一次

问题就是具体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有人用起落数量维护,每次飞都要检查好的,所以问题要随时发现

听起来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持清洁、每次飞行前做好检查,这比定期维护更重要。

每次起飞前的检查时指那些啊?可以教教嘛?不胜感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惨法啊,上个图片看看吧,摩擦的痕迹,是和什么接触的?

就是空气!还有 起飞降落时候的灰尘!

网友F:
我的s800已经飞了不下500起落了,一般都是20起落左右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螺丝,插头等等。电机每次都要检查,在地面启动注意声音,有异响就不要飞了,就要检查。浆的话没有损伤一般100起落左右就换了,我已经换了4套了,第五套已经准备了,为了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空气!还有 起飞降落时候的灰尘!

机身螺丝是否松动,电机是否有框量,连接线是否有脱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螺丝是否松动,电机是否有框量,连接线是否有脱落等

经常发现电机螺丝的松动!框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800已经飞了不下500起落了,一般都是20起落左右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螺丝,插头等等。电机每次 ...

哇!还是你厉害!500个起落!学习了哈!

网友:
框量就是虚位,行程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s800已经飞了不下500起落了,一般都是20起落左右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螺丝,插头等等。电机每次 ...

不错啊,保养得当。应该还是很可靠的。500个起降飞行频率也挺高的

网友G:
保养很重要,每个人对这个态度都不一样,要是能出一套标准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哇!还是你厉害!500个起落!学习了哈!

互相学习!这几天都在外边,每天飞,今天一天飞了8个起落,电池没充够,下午两点就收工了。拍了一堆照片,苦逼处理照片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保养得当。应该还是很可靠的。500个起降飞行频率也挺高的

嗯,飞的比较多,一般出来一天是最少5个架次   平时自己玩玩,所以也飞的不少

网友H:
你这维护什么意思呢,每次起飞前都该维护,桨、电机、螺丝等觉得不行了,也没必要维护,就得换新的。得多转多换才行,指望这东西不换新东西一直飞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互相学习!这几天都在外边,每天飞,今天一天飞了8个起落,电池没充够,下午两点就收工了。拍了一堆照片, ...

呵呵!给个QQ嘛!每天都有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养很重要,每个人对这个态度都不一样,要是能出一套标准就好了

午马!说说你的标准嘛!如何?你的视频我大部分都研究过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维护什么意思呢,每次起飞前都该维护,桨、电机、螺丝等觉得不行了,也没必要维护,就得换新的。得多转 ...

就是说多久换新的.没有建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多久换新的.没有建议么?

看你飞多少起落,还有你能赚多少,赚得多就换新的快些。本儿没回来就再坚持飞吧。我个人感觉是一百个起落。

网友(2014-05-22):
厉害。。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