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解答无副翼直机

楼主(2013-06-26):
无副翼的直机和有副翼的比起来,对新手是不好飞还是不好调机。懂的老鸟说一下呀。谢谢了。我是个新手。

网友:
学习笔记摘抄——选自小罗模型

关于有副翼无副翼

有副翼是通过机械的希拉贝尔原理来控制直升机的动作。

无副翼是通过电子陀螺仪来控制直升机的动作。

有副翼的优点是:飞行柔和细腻,价格低廉。

缺点是:结构复杂,旋翼头笨重导致机体无力,维护复杂,维修费用高等。

无副翼的优点是:悬停更稳定,飞行更暴力,反应更直接,维修更简单更便宜,所以小罗推荐一步到位上无副翼。

缺点是:对无副翼系统要求高,好的无副翼系统和差的性能差距十万八千里,所以要慎重选择系统。

网友A:
LZ真正想做的事情恐怕是想进一架机机入模。
有副翼跟无副翼的机机我都有,个人感觉装机、调机的难度差不多,
飞行的手感略有差别。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LZ不会飞,调机无从谈起。
可能辛辛苦苦装了几天,调了几天,没等起飞就秒炸了。

最好进一架RTF版本的机机,出厂已调好,到手直接飞。
先学会飞,再尝试修,最后自己装机调机。

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新手还是请老手带还是比较好,可以少走许多冤望路

网友:
同样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顺便请教无副翼各种接收机与陀螺仪的连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教无副翼各种接收机与陀螺仪的连接图

下载相应陀螺仪的说明书即可,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正想做的事情恐怕是想进一架机机入模。
有副翼跟无副翼的机机我都有,个人感觉装机、调机的难度差 ...

学习了!

网友:
泉速叁轴陀螺仪,100多,很稳,锁尾也是杠杠的。不知你们信不?

网友:
还是 推荐 无副翼 的简单一些。。。

无副翼 的连杆 很简单的 配成一个长度 就完毕。

有副翼 的很复杂。。。调试很麻烦。。。

随便找个 ZYX 三旋翼陀螺 就行了,价格才 180左右。

网友:
沙发和板凳都说的很清楚,了,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手还是请老手带还是比较好,可以少走许多冤望路

我这玩的人都没,别说老手了。马上准备买飞机。所以才问那种机机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真正想做的事情恐怕是想进一架机机入模。
有副翼跟无副翼的机机我都有,个人感觉装机、调机的难度差 ...

我是先买个450练手,纠结买那种机型所以还没买飞机。你说装机和调机都差不多。那种机型更适合新手练手。以后玩油直。还有就是我这里没人玩。什么都得靠自己,还有你们这些好心人。我想自己调机学经验,所以不想买到手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先买个450练手,纠结买那种机型所以还没买飞机。你说装机和调机都差不多。那种机型更适合新手练手。以 ...

不想到手飞,建议如下:

(1)必须先狂练模拟器,推荐凤凰。
要求:对尾悬停,至少5分钟留空时间不飞走,不炸机。

(2)进飞越FBL,680一套的机。电子设备、舵机用KST 113、115(金属外壳),215(支持高压)任一款。
3S、6S动力均可。

(3)调机之前任何说明书看10遍以上。

(4)控推荐FUTABA T6J以上(支持失控保护)。

(5)试飞必须上练习架(能飞起来以后即去掉)。

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到手飞,建议如下:

(1)必须先狂练模拟器,推荐凤凰。

我这个月几号买了个D12S的控。模拟器是练的凤凰的。对了,如果方便的话能说一下你的QQ吗?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你。不过我是新手问题肯定很多,你不怕烦就把QQ留下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月几号买了个D12S的控。模拟器是练的凤凰的。对了,如果方便的话能说一下你的QQ吗?以后有问题可以 ...

这位朋友高抬了。

个人建议,有问题还是发在这里大家一起探讨,毕竟个人能力有限。
其实我知道的东西也就那么一点点。

QQ号已PM你,只是经常不在线,还望理解!

网友:
霹雳猫和船王都是热心肠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