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F7飞fpv好吗???

楼主(2013-06-26):
求介绍,求解释????????求高手

楼主:
求高手,求大侠

网友:
这个关键看你要飞多远。超600米如果不加放大器,那还是算了把。

网友A(2013-09-07):
F7可以用其它的图传的,
1、5866MHz
2、5847 MHz
3、5828 MHz
4、5809 MHz
5、5790 MHz
6、5771MHz
7、5752 MHz
8、5733 MHz
频率前面的数字为DEVO-F7的通道

可以上淘宝查32频发射机,FR2对应的8个频道是F7可以用的,我现在用的就是F7,我也找了很久才从华科尔的技术那里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可以用其它的图传的,
1、5866MHz
2、5847 MHz

F7的图传接受灵敏度如何?再就它的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A:
华科尔DEVO F7的分辨率是240*320,3.5的小屏也就是用来观查一下,找找方向,航模效果都得看摄像机,然后看录像吧,要想实时效果好,那得配大一些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EVO F7的分辨率是240*320,3.5的小屏也就是用来观查一下,找找方向,航模效果都得看摄像机,然后看录 ...

谢谢你了,再就问一下这款遥控距离如何?我关心这款控很久了!

网友A:
说明上说是遥控1000米,图传是300米,我还没飞过那么远,呵呵,我也是新手,总炸机,现在成修飞机的高手了,

网友(2014-05-28):

引用 网友A:
说明上说是遥控1000米,图传是300米,我还没飞过那么远,呵呵,我也是新手,总炸机,现在成修飞机的高手了 ...

有这控的,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
300米FPV不够的玩具级别不解释! 不好配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可以用其它的图传的,
1、5866MHz
2、5847 MHz

麻烦PM下购买链接可否?我也是F7,图传距离近了点,想改发射,某宝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适合频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