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做铝板氧化的吗?

楼主(2013-06-26):
有朋友做铝板氧化的吗?  做了点东西想氧化一下 批量的  有认识帮忙给介绍下 站内联系吧

网友:
看站内信息。

网友:
量少的话自己做氧化吧

铝合金手工阳极氧化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
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
三、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或者电解液好像也可以(卖电瓶的 修车的地方有)
五、不锈钢板(片)2块,碳棒也可
六、 导线若干;
步骤如下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容器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