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直机切3D,尤其是大机,从普通模式切到idle1 或者从idle1切到 idle2的时候转速慢慢上去

而不像普通450那样,一切3D转速猛的就上去了。。。

这个是从电调上如何设置。。。凤凰90LV。。。

网友:
一些遥控上有延时功能的吧?

网友:
电调保护机制,亚拓也有。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A:
你什么控?有些控有延迟功能,切换飞行模式以后不会立即反应,看看你的控是不是设置了这个。

网友B:
楼上是用XG11啊~!!唉,我用的7通没有,水水的,不过我是这么干的:电调调了超缓慢启动(12秒),起飞直接用3D模式起飞,降落飞到离地一两米切回普通模式,螺距要配合,不要一切切到打螺距去了,慢慢降下~切换之间跟点调没关系,点调只负责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控有延时功能才行

楼主:
XG7有没有延时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用XG11啊~!!唉,我用的7通没有,水水的,不过我是这么干的:电调调了超缓慢启动(12秒),起飞直接 ...

XG7有没有延时功能呢,,,

网友:
XG7不知道呢,应该也没有,我的是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控?有些控有延迟功能,切换飞行模式以后不会立即反应,看看你的控是不是设置了这个。

XG7有没有延时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知道啊,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C:
这是凤凰电调的一个设置   加速感度还是啥的   忘记了   这样可以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凤凰电调的一个设置   加速感度还是啥的   忘记了   这样可以保护电机

我也感觉是电调的设置。。。  不过 你能帮我再看看吗? 怎么设置。。

我看电调说明书看的头大了都。。。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电调的设置。。。  不过 你能帮我再看看吗? 怎么设置。。

我看电调说明书看的头大了都。。 ...

这样不是挺好的么 大飞机油门反应都设置的比较缓    要设置的话需要买一个凤凰连接电脑的设置卡  叫castle link 至于设置你可以论坛搜索一下千红的的凤凰电调设置教程 写的非常详细 希望有帮助吧

网友D:
凤凰默认的时候换启动是设定好了,无论你是飞什么机器,只要用凤凰默认的换启动就可以,你说的切了3D模式情况下转速变化速度使用默认的也不会出现马上就变化到高转,二是有一个过程慢慢加上去,大约5秒钟到达定速转速,我们通常会把时间调断,也就是切了3D开关时候转速上去更快,这样可以很快进入定速转速

网友:
。。换futaba的,都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默认的时候换启动是设定好了,无论你是飞什么机器,只要用凤凰默认的换启动就可以,你说的切了3D模式情 ...

嗯 ,我看明白了 ,也就是凤凰电调自带了这个 模式切换 缓加速过程功能。    你的意思是凤凰电调默认的时间有些长,而大家习惯把这个时间调短是吧?

那这个时间是怎么设置的呢?  是不是就是按照正常的插线,电脑软件来给凤凰设置呢?  具体是哪个选项呢?

另外  我现在没有飞定速,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我的550改600该定多少的转速,所以想3D时暂时跑曲线。  那这个缓加速功能还有吗?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是挺好的么 大飞机油门反应都设置的比较缓    要设置的话需要买一个凤凰连接电脑的设置卡  叫castl ...

电调设置卡貌似是外场设置用。。凤凰电调 可以用电脑直接插线和Vbar一样有个软件进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卡貌似是外场设置用。。凤凰电调 可以用电脑直接插线和Vbar一样有个软件进行设置的。。

就是castle link 连接电脑用的

网友E:
看来入门的控和高级点的控主要区别应该在这里啊。。。那个延时。。同是xg7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