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电池 用测电器测电压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又单片显示0V 第2片显示4V多 还有1片显

楼主(2013-06-26):
我有个3S电池 用测电器测电压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单片显示0V ..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否里面焊接松了 求大神解释

网友:
电池可能过放或短路过,基本上一个电芯已经坏了。
建议别用,容易炸机!

网友A:
“有时候有时候",说明可能线路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检查电显是否正常,认真检查平衡头有无锈蚀和脱焊。

网友:
断路了接触不良,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有时候",说明可能线路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检查电显是否正常,认真检查平衡头有无锈蚀和脱焊。

电显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有3个轮流测的 都发现过  平衡头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显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有3个轮流测的 都发现过  平衡头也没问题的

确保电显现正常的话,就认真检查平衡头的弹簧片和线的连接,线与电池的焊接是否有接触不良情况。总之电芯是绝不可能一会正常一会0V的。

网友:
平衡线有1条线芯断了。

网友:
请仔细检查,估计是平衡线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单片电压一片0V 一片7V多..还剩一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单片电压一片0V 一片7V多..还剩一片正常了

0v?7v?
不用怀疑了,电显该扔了,太费神了!

楼主:
电显不可能坏的 难道3个同时么呵呵 怀疑可能是里面焊点脱落 因为对电池不太了解 所以一直不敢拆 哎 算了 先丢着吧

网友:
我的航模电池也是才充了18次电,就废了,充电充不进去,飞又飞不起来,一测,其中有一组电池电压只有2V了,可是另外两组都还在4V。我真想拆了,重组,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测电器不保险
换万用电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