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2板机动力问题

楼主(2013-06-26):
板机F22配KV1400的
电机
和30A电调可以吗

网友A:
大小?尺寸?

网友B:
翼展70以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70以上可以
哦 那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是后推或腰推有点小,用2200左右的行

网友D:
F22 腰推的 最佳配置是 2212电机 KV2600 配5*5桨 电调40A 电池1500-2200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