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箭

楼主(2013-06-27):
内容大家好有谁用kt板做过红箭能教一下提供点技术吗

网友A:
到网上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查一下吧

你邮箱是多少我发个图纸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邮箱是多少我发个图纸你看看

用泡沫做,直接用热切割更快,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泡沫做,直接用热切割更快,可以试试

你做过了吗,你平时做飞机是用kt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过了吗,你平时做飞机是用kt板吗

之前做过KT板,后来做泡沫的多,觉得泡沫的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KT板,后来做泡沫的多,觉得泡沫的好飞些

是哪种泡沫在什么店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种泡沫在什么店买的

EPS,或者EPP都行,在卖建筑材料城,卖防火门的地方一般会有,在深圳这边就是,你那边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或者EPP都行,在卖建筑材料城,卖防火门的地方一般会有,在深圳这边就是,你那边就不清楚了

你有热切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热切割吗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用电热烙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热烙怎么做

你去买一条0.5号的电热丝,再做一个锯弓装上,两头夹上12v的电源即可

楼主:
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买一条0.5号的电热丝,再做一个锯弓装上,两头夹上12v的电源即可

请详细说一下电热丝的规格型号,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详细说一下电热丝的规格型号,谢谢了!

0.5-0.8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