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6怎么调整斜盘的中立点

楼主(2013-06-27):
才入手一台E6,技术问题,重降落,机身倾斜,大奖打地,三个斜盘舵机也扫齿,重新换了齿轮,不会调整了,是油门的摇杆在最低点的时候,舵机的中立点和侧板上的孔对应,还是摇杆在中间的时候舵机的中立点和侧板上的孔对应,昨天按照是油门的摇杆在最低点的时候,舵机的中立点和侧板上的孔对应来,调整了下,飞机尾巴总是超右偏,猛加油,尾巴超右旋的厉害,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
斜盘要螺距在0度(油门中立)的时候调整。。然后再油门最低和最高的时候调整

网友A:
杯具,修了不少钱吧,是油门杆在中点时对孔

网友:
摇杆归中后,舵机的中立点孔位和侧板上的校正孔位重合。
也可以电话咨询:400-825-8887

网友:
当然是在遥控器中立点的时候进行调整啦。

网友B:
尾部会转你可以检查下感度有没有调整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会转你可以检查下感度有没有调整好哦。

谢谢,先调整好中立点,再调下感度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杯具,修了不少钱吧,是油门杆在中点时对孔

损失不太严重,低空,

网友:
学到了一招,赞一下。。。

网友:
摇杆全部归中后,使用那根细棒(包装箱里有)调整,你懂得

楼主:
谢谢,已经调整好了,尾巴右飘的问题也解决了,是感度太低造成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