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油,谁能告诉我低速油针是哪个啊。。。

楼主(2013-06-27):
SAITO 82B
谢谢各位大爷了

楼主:
汗,机子在家了,手头没图,先借一张说明,晚上回家拍清楚点儿。。。

位置1有个类似舵机摇臂的螺丝,位置2有个类似顶丝的东东
看说明书的大致标注方位,感觉应该是这两个其中之一了
但是无法确认,求助

网友:
应该是1

楼主:
漂亮
我还以为1是用来固定摇臂的。。。这么说,摇臂是靠2的顶丝固定的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漂亮
我还以为1是用来固定摇臂的。。。这么说,摇臂是靠2的顶丝固定的喽?

位置2是风门保持螺栓,不能松也不能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2是风门保持螺栓,不能松也不能紧!

明白
不过烧包换cnc金属摇臂是不是就得拆它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
不过烧包换cnc金属摇臂是不是就得拆它咯

不建议你换!!!换了只是增加重量而已!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换!!!换了只是增加重量而已!仅供参考

明白。
由于发动机倒装,目前比较头疼风门保护和大牙保护的问题。。。

网友:
是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