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G11在凤凰模拟器上的螺距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6-27):
JR XG11控玩凤凰模拟器,这个螺距我真的搞不懂了,经过多次测试得出以下结论,先看图:
1、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

2、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

3、3D模式的油门曲线

4、3D模式的螺距曲线

看出来了吧螺距是从50-100(这是模拟器,角度我就不管他了,总之50以下舵机都不动),50-75是负螺距,75为0度螺距,75-100是正螺距,如此设置虽然爽飞,但让我很无法理解,希望有老魔能帮我解惑!!!

补充:问题已经找到了,螺距由于我在校准控的时候带着之前的曲线,所以导致前面提到的问题。
另外,凤凰模拟器我实在找不到在哪里设置,最后还是用控设置,简单方便,而且控的设置是可以被反映到模拟器上的。
知道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油门螺距等曲线的麻烦详细教一下好么?我的版本是4.0

网友A:
模拟器上面飞直升机,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没用的~遥控器开一个新的模式,接到电脑重新校准,然后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都在软件上面改的,所有都在软件上面改的,遥控不用动的,你也不要用飞飞机的那套参数来飞模拟器,新开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面飞直升机,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没用的~遥控器开一个新的模式,接到电脑重新校准,然后油门曲线跟螺 ...

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找到凤凰模拟器的油门螺距等设置在哪里,而且控上面调整又比较方便,所以就这样调了。
控是校准过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找到凤凰模拟器的油门螺距等设置在哪里,而且控上面调整又比较方便,所以就这样调了。 ...

凤凰里面只有设置通道。
试试在凤凰里面校准各通道,然后打开“查看”里面有个看飞行状态的小窗口,里面有转速和螺距的数据,你可以看着这些数据来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里面只有设置通道。
试试在凤凰里面校准各通道,然后打开“查看”里面有个看飞行状态的小窗口,里面 ...

好的,回去试试。
刚刚入魔,一片空白,多谢各位老魔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找到凤凰模拟器的油门螺距等设置在哪里,而且控上面调整又比较方便,所以就这样调了。 ...

图是油门的,点图里面最后一个选项“...”,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图
螺距的也一样,

其实在模拟器上练手感最好就是什么都是一条直线,其实就算你设置了曲线,在模拟器上效果也不是怎么明显,另外在玩直升机的时候,油门不按比例的,你发现了吗?推一点它不转,再退一点它直接到100%,所以你直接调成3D模式,软件上调哦,什么都在模拟器上面调就好了,也很简单,你的应该是3.0中文吧,我嫌弃3.0所以没装用着2.5

网友:
为什么我的11X的屏幕那么亮  你的却如此柔和!!!!!!!!!!!

我哪亮度当电筒真心不为过啊!! 看的眼睛疼  而且待机时间不是很长 你也有这样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油门的,点图里面最后一个选项“...”,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图
螺距的也一样,

我的是凤凰4.0的,另外,你说的那个油门推一点不转,是有个根据油门启动旋翼的设置。
不过你发的这些图我还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回去再研究一下。
我之前控上没做任何设置,飞起来各种闪飘啊,现在按我上面的图设置以后,飞起来各种稳啊,哈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嗯,模拟器上各种飘更好练技术了,练基本功,上真机了才要求飞得稳飞得狠~~哈哈,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这个不用在控上设置吧,好像控上设置了也没用,在凤凰4.0里校准一下各通道即可,然后再分配一个各通道~~~

网友:
飞模拟器不用调控吧,直接调软件就行了

网友C:
为什么我在凤凰里用3d模式感觉负螺距明显没有负12度啊…线都拉到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凤凰里用3d模式感觉负螺距明显没有负12度啊…线都拉到底了啊?

起初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控上新建一个模型,什么都不要调,用这个模型去校准模拟器上的通道,之后再切回你自己的模型。
另外,我建议用专业控的话,最好在控上设置油门及螺距等曲线,模拟器上一切都默认就行了,模拟器的3D开关也不用管它,控上的飞行模式可以切换的。
这样比调模拟器方便很多。个人感觉,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D:
在控上设置油门及螺距等曲线,模拟器上一切都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控上设置油门及螺距等曲线,模拟器上一切都默认就行

复制代表强烈赞同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代表强烈赞同对吧?

强烈赞同

网友E:
这个不需要再模拟器上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再模拟器上设置吧?

模拟器校正了控的杆位之后就不需要设置了,其他在控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