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伟力出959的新版V222了 有没有用过的摩友?

楼主(2013-06-27):
陀螺仪 控 加了彩灯  不知道操控会比959提升多大?

网友:
什么?把所有功能都带了?

网友A:
还能和富斯对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和富斯对频吗?

好像是922的控 和V202一个2.4G制式

网友:
外观没怎么变

网友:
就因你、昨天淘1套來練練感覺、圖片控可否對頻嗎好嗎?或富斯9?

网友B:
刚才玩了一下,飞行时间才三分钟

网友:
哪跟V959有什么区别呢? 最近伟力的新作都让人有点失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玩了一下,飞行时间才三分钟

没那么短 我的500原装的大概可以飞7分钟 自己改造了下装900的电池可以飞11-15分钟。

网友:
改进什么了

网友C(2013-08-08):
最近想买wasp nano cp、wasp x3v 、伟力959,但是都在纠结中,现在新款v222出来了,不知道好不好,还需各位老鸟给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想买wasp nano cp、wasp x3v 、伟力959,但是都在纠结中,现在新款v222出来了,不知道好不好,还需 ...

我昨天下单了v222加三组件450一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想买wasp nano cp、wasp x3v 、伟力959,但是都在纠结中,现在新款v222出来了,不知道好不好,还需 ...

跟V959的区别就在于 遥控器 还有机身加了四条彩灯 有兴趣也可以看看我的 六六模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V959的区别就在于 遥控器 还有机身加了四条彩灯 有兴趣也可以看看我的 六六模型

求教:遥控不同了,具体性能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只增加了左右手切换?好像价格贵了约5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教:遥控不同了,具体性能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只增加了左右手切换?好像价格贵了约50元。

V222的四只机架各加了一条LED彩灯 然后就是遥控器了 遥控器可以切换左右手 遥控质感比959的好 话说老师不是已经入了大疆精灵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222的四只机架各加了一条LED彩灯 然后就是遥控器了 遥控器可以切换左右手 遥控质感比959的好 话说老师不 ...

谢谢指教!大疆精灵很好飞,也适合拍照录像,只是个头大些,不开车的话不太好带,再者价格不菲,使用也需谨慎些。不妨再添个类似959的玩具模型,比较好携带,也能录像。缺憾是录像头像素太少,好象只有30万,只能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教!大疆精灵很好飞,也适合拍照录像,只是个头大些,不开车的话不太好带,再者价格不菲,使用也需 ...

是的啊 摄像头确实比较差

网友F:
300大洋入手V222、、、、等到了给大家上开箱照、、

网友:
等看开箱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00大洋入手V222、、、、等到了给大家上开箱照、、

可以用D10增加高频头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D10增加高频头控制

   哪个高频头啊?   原厂控里面拆出来的还是要50块某宝上面淘的那种?? 两个高频头刷S的固件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高频头啊?   原厂控里面拆出来的还是要50块某宝上面淘的那种?? 两个高频头刷S的固件会不会冲突 ...

我拆控的  效果帮

网友:
我买过了还买了很多配件~450不算邮费听好玩的不过台温了~么意思已经入了FBL80  等直升机到了v222就出了飞了4次了。

网友:
把时间改长了,马达的使用寿命就短了。

网友:
用大遥控器比较有手感,同时v222应该是3主轴陀螺仪加3轴加速器,可以自稳,在家用了落地风扇3档试机完成ok,还是值得推荐的。美中不足就是受地区影响,飞行距离不一样,在保定高尔夫场测试是200米ok,可惜有的地方才50米,小弟也搞不懂,有待老鸟分析
有需要批发的可以到TB佳宇模型

网友:
v959的控确实不咋地

网友:
出售v222全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573&pid=10722136&page=1&extra=#pid10722136

网友:
和伟力922的遥控器通用吗

网友(2013-10-28):
顶个,我也想入个玩玩,本人刚入门航模

网友:
已经入手一段时间了,优点,超级抗摔,对于此价位来说摄像头的质量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而且能够通过遥控器控制摄像与拍照,遥控器也很大气。 不足的地方就是上面那层壳比较软,我都是把壳拆下来飞的。

网友:
现在哈博森XP航拍版小四轴出来了,可能那个更好

网友:
没有飞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V222很稳,控的手感一般,反应较迟钝。
不过这价格这样的性能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