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航模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这里我就先以微风2005为例了,其实我也想入模这款飞机
如果用KT板做机身,加上机翼固定碳棒,还有机身加强片的话,整个空机做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另外,动力系统配置麻烦老鸟们给讲一下
遥控器
和接收器就先不用说了,暂时没有那么多资金购买

网友A:
没遥控你做鸡干嘛?
空机+加强+动力300元内应该能行。问题是没控和接收机你准备意念控制?

网友B:
nt~~人家阿姆罗能控制数个,我们只要专心一个就好

网友C:
KT板20左右,电调+电机+桨130左右,舵机60。其他小零件比如舵角什么的30左右。电池80左右吧。这样算下来大概300多元(可以飞了)。不算遥控设备。

网友D:
二楼说的到位,顶!

网友E:
用单板机做个控支持diy,但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F:
极度建议力争先买个好一点的遥控器,先玩模拟器,逐步再添置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