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测速- Holux245的计量误差

楼主(2013-06-27):
最近为测船速,买了个holux245.放在几部车上试了下,码表到100km时,测速显示为93.9~96之间。是计量误差吗?gps测速到底有多高精度?可有高手解惑下?

网友:
车上的速度也是有误差的,和车轮的大小有关系的,这个车辆使用说明书都写着速度的误差是多少的,gps基本上还是精确的

网友:
车的速度表是偏快的。

网友A:
Gps是相对精确的。车速表偏快一些可以避免超速。

网友:
GPS测出来的应该准确些。

网友:
车上的时速是比实际要偏快5-10%的正常!这是个什么安全标准

网友:
用过5个gps  无一例外比车码表慢 几个km

网友:
车的仪表一般会比实际快3-15km/h,gps的也不是太准,都有一点点误差。

网友:
有誤差是正常!
沒有的還未必相信!

网友:
汽车表盘速度偏快的,

网友:
用過一種沒有外殼的土砲GPS,發覺比谷哥我的足跡手機程式快約10kmph,手機就辦得到,而且更準確,各模友以後可省些錢了。

网友:
如果车上的码表跟GPS一样,说明你车的码表不合格~

网友:
国标规定,车码表的误差要求是+0%~+20%,只准快不准慢!不超+20%都是合格的!
一般车的码表快5%!!

GPS速度最大误差是0.1m/s,也就是3.6KM/H,一般在1~3KM/H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是相对精确的。车速表偏快一些可以避免超速。

这个说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