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并联适配器输出端,提升输入电流给充电器用吗?

楼主(2013-06-27):
如题求教!
以前用的12V5A适配器有虚标,近日弄到两个12V4.16A的适配器,型号一模一样,能否并联其输出端,提升B6的输入电流,这样的话就达到8A输出了,是否可行,请高人帮忙解答,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能解释一下为嘛不可以吗?多谢

网友B:
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业电源都直接预留了并接输出功能。小适配器就难说了,或需加均流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业电源都直接预留了并接输出功能。小适配器就难说了,或需加均流措施。

“均流措施”好专业啊,不懂啊,本人不是学这个的,还望请教。
适配器是液晶显示器用的。规格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流措施”好专业啊,不懂啊,本人不是学这个的,还望请教。
适配器是液晶显示器用的。规 ...

那别折腾了,直接买个大点的吧,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