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1.56翼展塞斯纳,求指点

楼主(2013-06-27):
在坛子里广大模友的推荐下,果断的入了蓝宇的1.56翼展的塞斯纳PNP套装,但是到手后发现一堆零件不知从哪下手,说明书也基本跟没说明一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我小白一个,周围也没有老鸟带,只能翻翻帖子自己摸索了。
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看到有模友把左右副翼还有尾翼(就是通过遥控来控制上下活动那部分)用胶带与机翼贴了一下,是不是因为他们与机身连接处太薄了(我的就是,仿佛一掰就能掉下来一样),这是用来加固的?我的是不是最好也贴上胶带?
还有昨天试电子设备的时候发现电机转速不高啊,满油门的时候我都敢用手轻碰电机,电机好像是900KV的。跟电直的电机转速差好多,这正常吗?还是因为电池没电了?(新到的电池,应该没多少电里边)
还有我看帖子发现有许多人的塞斯纳首飞出现各种问题,有的得该电机位置,有的得配重,有的换电池位置的。我这是淘宝买的PNP,是不是厂家已经调好了,还是也需要自己摸索这么麻烦?
新手入魔不易啊,跪求指点啊

网友A:
我的也是1.56米的塞斯纳,那个最薄的地方,是合页,一体式的,你先飞着,不会断,韧性很好,如果不放心,那过段时间,自己手工,装几个真合页上去,电机,真的不敢用手碰,碰了,就出事了,新电池不要用为好,先充电,否则会损坏电池,3.7付最低限制了,以上都可靠。PNP,还是自己调吧,厂家生产那么多,怎么会一个一个的调试,重心,机翼碳纤杆位置,手指顶着,调电子设备位置,机头和机位水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56米的塞斯纳,那个最薄的地方,是合页,一体式的,你先飞着,不会断,韧性很好,如果不放心,那 ...

打错了,是,,,机尾。。。。不是,,机位,,,,呵呵呵

网友:
你是哪家买的??发个装机图

网友:
电机900KV是正常的,配大桨

网友B:
原厂电机配12X6的桨,用3S电或者4S电都可以。这机子用3S电池稍微会有点头轻,但也可以飞了。你也可以用2个3S电池并联了,这样飞的时间会长点。我现在也飞这机子,用的也是原厂电机了。配12X6的桨,用4S,2600,25C的电池了。很好飞的。降落要注意前轮了,必须要主轮先着地了。要不前轮很容易趴下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吧。另外提醒一下,以后最好就不要买厂家的PNP配置了,绝对会令你多走弯路的。有不懂的可以在论坛上请教一下懂得人了。论坛上高手多着了。最起码会让你少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56米的塞斯纳,那个最薄的地方,是合页,一体式的,你先飞着,不会断,韧性很好,如果不放心,那 ...

太感谢了。。。你能把你的飞机副翼上舵机的安装位置来个照片看看嘛?1.56的跟1.4的不一样,左右副翼各有两个可活动的合页,我是只用最外侧的那一对还是都用?总共4个舵机,两个在机舱里分别升降和方向。那剩下那两个舵机是不是装在副翼上?难道是一个舵机控制外侧那对合页,另一个舵机控制靠里那对?那怎么接接收机?懵了,完全不懂了。。。最好能来个照片直观点,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电机配12X6的桨,用3S电或者4S电都可以。这机子用3S电池稍微会有点头轻,但也可以飞了。你也可以用2个3 ...

恩恩,学习了。刚接触航模怕折腾图省事就买了PNP,等慢慢琢磨差不多了再自己研究配置。。。。谢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你能把你的飞机副翼上舵机的安装位置来个照片看看嘛?1.56的跟1.4的不一样,左右副翼各有两 ...

我没有改过啊,以后断了再改,靠近机身的,是襟翼,是控制提高飞机升力和下降的,不是副翼,。副翼是最外侧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你能把你的飞机副翼上舵机的安装位置来个照片看看嘛?1.56的跟1.4的不一样,左右副翼各有两 ...

补充,如果舵机全部装完,是6个,2个控制方向和升降,2个控制副翼,用Y线连接,还有两个控制襟翼,襟翼的还是装上吧,很好用的

网友:
简单看来楼主的帖子
几点经验与你分享
第一 PNP真心 没有自己配的飞机来得实在 因为所谓PNP 其实就像超市的捆绑销售看上去便宜实惠 其实每搭一件东西就多挣你一份钱
第二 学会选择配置 这款塞斯纳我推荐 朗宇2814 KV900左右的 12*6桨 40A电调(60A也可) 9g舵机(推荐银燕08ED)
第三 关于安装和调试,这一块可能一句两句话表达的不清楚 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找本地飞过这 机型的朋友带你一下,如果没有,那么就看看帖子和说明书 主要是重心和舵量 这个对操作很重要 同一款机 有人说好飞有人却飞不起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出自这里

网友:
塞斯纳 整那么大优点携带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