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精灵phantom关心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PHANTOM可以完美匹配狗思了,若把云台控制、图传和数据回传叠加系统一起配齐,PHANTOM还能飞起来不?若要满足上述配置,可配哪种机型呢?

网友:
精灵加个图传娱乐一下还行

网友:
精灵就别折腾狗思了吧,全部上齐,估计也就几分钟,到时候一时兴起,中途没电就亏大发了。

网友A:
上别的挂机吧~什么S800啊~或者XA650啊~或者F450啊~或者FY650~或者FY680~都可以~精灵上就没必要了~话说都搞得起狗思了~还不上个S8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别的挂机吧~什么S800啊~或者XA650啊~或者F450啊~或者FY650~或者FY680~都可以~精灵上就没必要了~话说都搞得 ...

每每看到你们这样的回复,我为我的精灵感到惋惜,我想给它配个云台,但实在不知道配那个好,各位有推荐的吗?

楼主:
我买过个S800套机加禅思云台,第三次飞行就炸鸡了,修理花了78千,还换了个金属的IMU.修回来第一天试飞,严格按照官方要求检查飞机状态,低空悬停测试,感觉没问题后,飞了三块电池,一切良好。第二天,还是仔细检查,试飞,没问题后,飞了一块电池没事,在飞第二块电池时,飞机发癫,和第一炸鸡情况一模一样,倾斜着,快速超一方向猛偏栽下去,遥控直接失灵。幸亏我在湿地公园飞的,整个一只浆完全扎到泥土里,拔都拔不出来,身上直冒冷汗,心想要是砸到人或是车…………,买S800时,也买了一个phantom练手,phantom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掉高、失控无法控制等情况,而且超过遥控范围,自行飞回启航点,感觉PHANTOM安全系数要高的多,性价比也高,拍的照片也蛮清晰,所以想买一套弄挂狗思航模摄影的小型飞机,所以发贴想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每看到你们这样的回复,我为我的精灵感到惋惜,我想给它配个云台,但实在不知道配那个好,各位有推荐的 ...

也不是那么说啦~个人觉得哦~就是精灵适合娱乐~精灵当然也有云台~不过我不是很懂~主要是楼主都上狗思了~就觉得用在精灵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个S800套机加禅思云台,第三次飞行就炸鸡了,修理花了78千,还换了个金属的IMU.修回来第一天试飞,严 ...

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推荐XA650之类的~不是广告~个人想法~自己也打算入XA650PRO~不过还没有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那么说啦~个人觉得哦~就是精灵适合娱乐~精灵当然也有云台~不过我不是很懂~主要是楼主都上狗思了~就 ...

狗思又不是禅思,浪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思又不是禅思,浪费什么

啊?那狗思是啥?说实话真心搞不清楚~还有山狗~我也不知道是啥~只知道有GOPRO

网友:
精灵+狗3+图传+云台=1063克飘过,8分钟左右,估计是最最轻的了,就是目前被仰俯所困扰,不想换控了,想牺牲一个通道尝试改装,哪位给个良方或建议!云台上有仰俯

网友(2013-10-29):
我的精灵+狗1+图传+云台=1059克  2200mah电池只能飞5分钟啊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C:
用蓝色工坊精灵专用云台的路过,效果好不好不讨论,可以看我拍的片子,但这个绝对是商品云台里最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蓝色工坊精灵专用云台的路过,效果好不好不讨论,可以看我拍的片子,但这个绝对是商品云台里最轻的。

发个云台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云台链接看看!谢谢
X宝可以自己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