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飞行器无法稳定,求飞控板一个

楼主(2013-06-27):
机体已经做好了,前后左右都由
舵机
改变旋翼方向控制的,现在他不是很稳定,想用飞控板解决,但是一般的飞控板都会占用接收机太多通道,导致舵机无法链接,简单地说想让飞控管该管的,不想让他管太多

网友A:
请楼下回答~

网友B:
舵机也用飞控板管

网友C:
建议考虑一下APM2.5!

网友D:
我只能用语言来支持楼主.自己一直也想做一个的苦于没有好的想法,期待楼主的成品.........

网友E:
2轴要求比较高

网友:
请LZ发个图上来看看吧
我准备用三个陀螺仪来控制,以前用KK飞控试过,舵机抖动的太厉害,没法控制

网友F:
楼主好像发过视频的!印像很给力!大家有啥控的就送一个吧~

网友:
用APM飞控V2版

网友G:
这个对舵机速度要求很高

网友H:
数字舵机接飞控,调整仍是大问题,LZ努力

网友I:
其实MWC就好。。

网友J:
MWC不是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K:
MWC飞控板就有阿凡达模式

楼主:
回头我用MWC试试,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