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打的孔大于钻头直径

楼主(2013-06-27):
在铝板上打孔,9.8的钻头,打出的孔10.2。

网友A:
几乎都这样,情况有多种:钻头偏心、钻头摆动、电钻摆动、排屑问题等。
手钻钻的吧?情况会更严重

提高钻孔精度措施:用台钻、用铣床、用数控铣、先用小钻头、再大钻头括、用尖钻头、用排屑好的钻头、或者先钻孔再用铣刀铣孔、铰刀扩孔。
通常工厂的做法是:先钻孔,再用铰刀扩孔。业余DIY的,用铰刀的机会少

网友:
也可以用镗刀

网友B:
一楼很全面,工厂里对孔径要求高的一般就是先钻后扩,精度再高就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都这样,情况有多种:钻头偏心、钻头摆动、电钻摆动、排屑问题等。
手钻钻的吧?情况会更严重

谢谢。我用铣床打的。本想用9.8钻头打。10mm铰刀铰。换9.5的试试。

网友:
如果打出来孔能比钻头小,你就是世界最牛的人

网友:
楼主的铣床可以扔了,都抖成这样了……

网友:
还有种情况就是钻头质量不行、不同心。

网友:
一楼很全面

网友:
如果是用铣床打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钻头偏心了,换小钻头打好再扩,这样偏心的影响会小的。
说一下,有时要打一个孔,但钻头没有正好的,只有小一点的,经常的做法就是把钻头磨偏心一点就行了

网友:
看了以上的发表的种种,问题该是出在钻头上!(可能钻头磨偏于了)

网友:
钻精度不好就容易大很多,先打个小孔,再扩就好点

网友:
都正解完了

网友:
试试用油石把铰刀的几个刃都蹭一下,注意保持原刃的锋利,蹭一次试铰,不行就多蹭几次,总有合适的时候

网友C:
真有钻完孔尺寸是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钻完孔尺寸是减的。

那應該是鑽頭尺吋不對...

我在淘寶買過27mm的鑽頭,收到後,確實也是標示27mm,但拿卡尺量一下,也不到27mm

网友:
钻头打出的孔,确实能比钻头小。

我没作到过。但一次上课时,一位教员分析了金属弹性变形与钻孔加工工艺。

个人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就是中心精确、给进精确、充分冷却的钻头打完的孔。在加工完后这支钻头是放不进去了。

听上去很怪。

哪位高人不知实现过没有。

网友:
钻头磨得 太不对称了应该

网友:
应该是钻头磨的不对称,新钻头用时也是要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很全面,工厂里对孔径要求高的一般就是先钻后扩,精度再高就铰。

支持。

网友D:
大家说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E:
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先用8.8mm打孔。再用9.8扩,再铰。ok。

网友F:
几乎都这样,情况有多种:钻头偏心、钻头摆动、电钻摆动、排屑问题等。
手钻钻的吧?情况会更严重
提高钻孔精度措施:用台钻、用铣床、用数控铣、先用小钻头、再大钻头括、用尖钻头、用排屑好的钻头、或者先钻孔再用铣刀铣孔、铰刀扩孔。
通常工厂的做法是:先钻孔,再用铰刀扩孔。业余DIY的,用铰刀的机会少。
打出来孔能比钻头小是世界最牛的人

网友C:
嘿嘿,钻头钻出孔径比钻头本身直径小在多数情况下是碰不到的。但确实存在。
一是钻头本身的磨损造成的,直径偏小。
二是钻头本身带倒角,以减少对孔壁的磨擦,如果钻头的长度损耗较大时(也就是用到比较短时),钻头直径本身就小于标称直径时,钻出的孔也比标称值小。
三是钻削一些特殊材料时,带有缩孔性质的材料,钻削时可能没问题,出件时发现孔径小(铸铁件),原因一直没搞清,听说是铸铁件不能加水冷却,一定要用油类冷却液。
四是钻削时过热,冷却不及时,工件受热,在出头部位易造成孔径小,形成锥度孔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