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文泰出的刀路 导入usbcnc 中 被镜像了 怎么改回来呢?

楼主(2013-06-27):
文泰里是这样的
usb cnc 里面就编程这样的了  正反镜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顶起,我也买了这个板子。但还没有时去学习

网友:
我也不会用文泰,用文泰出的刀路都是镜像的,没办法在文泰里面最后一步就是镜像,然后才是正的。

网友:
先把图镜像,再从文泰里出刀路行吗

网友:
文泰里面原点你没有设置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应该 不是原点问题吧。。。
会不会是 D版软件的问题呢?
从朋友那边 拷贝了其他版本的,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 一会 实验看看,回头告诉你们

楼主:
朋友给我的 文泰 可以用,出来的刀路是 跟文泰里面的一致的

网友:
.用ARTCAM出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