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06-27):
我机器XA650,电机4822 690KV ,上的1147APC,悟空飞控;现在飞行时间13分钟,我如果想做到飞行20分钟上,各位有啥方法指点指点。

网友A:
2块4S 5000mAH,大概接近你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4S 5000mAH,大概接近你的目标

并联方式吗?

网友:
对,大负荷,比较通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