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6年多的潜水艇上浮并提问

楼主(2013-06-27):
从小就喜欢航模,不过小时候没钱,动力航模是不敢想的,初中时只能做无控船:泡沫板掏空装电池和玩具马达,螺旋桨用铁皮剪出来,用自行车辐条螺帽固定螺旋桨。
高中和小伙伴一起买了一大块做铁桶的那种铁皮,做了一个船壳,里面装6节一号电池,后来读大学了,船壳也沦为家中喂鸡的食槽。

工作几年后于06年来到这里潜水,电固和电直都看了好久,后来工作忙了又有段时间没来。

前段时间买了个迷你四旋翼玩,买了7E刷G大的神固,心又痒起来了,又入了个模拟器飞了几天,由于我玩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战游戏,如IL2,BF2里的固直机,所以感觉模拟器里的飞起来没什么压力,除了直升机,里面的的电固、油固、KT、加风环境、起飞-稍复杂的机动-降落都没问题,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入一架去足球场飞了?

预计md塞斯纳,这个还不错吧,
我现在手头有7E一个,RX601两个,辉胜9克舵机5个(不过买时标的是直机舵机,没问题吧),其他就没了。

网友:
不是很懂~请高手回答~

网友:
首飞还是选没人的空地吧,足球场不适合飞固定翼

网友:
首飞还是要没人的地方,砸到人可就赔大了

网友A:
楼主你玩什么要先定个方向    不然只怕西瓜还没捡起来就又去看芝麻去了。。。最好找个老鸟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玩什么要先定个方向    不然只怕西瓜还没捡起来就又去看芝麻去了。。。最好找个老鸟带你。

确定是电固了,足球场人不多,练练应该可以的,如果再小心点上个腰推就更保险了

网友:
选500g及以下的练习机,再小心一点,应该可以在球场飞。

网友:
表示楼主的经历和我差不多,但没潜水那么长时间,飞真机的时候会紧张,最终错舵炸鸡,md的鸡鸡不错,很好飞,但前三点起落架对于新手不太合适,如果楼主愿意可以改成后三点,比较适合你,另外先拿后推机试试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论坛里面有许多适合新手的教程于知识,多看看会有不小的收获,最后欢迎入魔祝爽飞楼下补充

网友:
学飞,敏定塞斯纳是很不错的选择,剩下楼主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主要是调试和装机这部分

网友:
我那会模拟玩的没话说  自信满满的买了个138元的T34 结果 首飞就最高境界了  模拟飞行跟实际飞行的心理压力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尤其是飞机的速度跟模拟器里的误差 吓死人的 我那会嗓子眼大点 心都能跳出来...飞机太快了  过度紧张 格外小心 结果还是飞丢了.. 回家后总结失败经验 下单翼飞机 太灵活 速度太快 俺这种菜B是绝对不能碰的 然后再次入手了MD塞斯纳  第2飞的时候 稳住情绪 克服丢机的恐惧 终于爽飞了 ...

网友:
买腰推飘飘吧,便宜点的才100多,算上设备也才200多,经济压力不大,而且安全,最好在每人的时候飞,撞到人终归是不好的。
MD塞斯纳是好飞机,但是考虑几个因素:
1、前拉飞机炸鸡对电机和桨都有损伤,尤其是桨,这样成本会比飘飘高;
2、危险性:如果开着油撞到了,基本上都要缝针,而腰推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塞斯纳是个练降落的好飞机,还是飘飘练熟了,再上塞斯纳,这样安全系数会很高

楼主:
谢谢大家,经济没什么压力了,由于场地和经验,我还是先腰推吧,熟悉下调试装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经济没什么压力了,由于场地和经验,我还是先腰推吧,熟悉下调试装机

学飞 真心建议是MD塞斯纳或者TB上的那个P2008
腰推什么的 也便宜不了多少 却没有这种练习机实在
塞斯纳什么的 学习起降是很不错的 这个很重要

网友:
嘿嘿 你就是让王牌飞行员来飞遥控飞机 炸鸡率也在90%以上

楼主(2013-08-10):
各位我又来了,由于场地问题,我玩多旋翼了,投入大,钱坑啊

网友B:
建议还是先从腰推翼龙开始吧,那游戏毕竟是从可玩性出发,没有真机的空中情况那么复杂,而且像翼龙这种类型的机子,玩的久了,谁都会有那么一两架两三架的,所以早晚要有,不如就从它入手,这样才是正道,不要太自信了,会后悔的,也不能太胆小了,会没进步的,但是要尊重规律,还是必要的,祝早日爽飞

偶们群 767627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我又来了,由于场地问题,我玩多旋翼了,投入大,钱坑啊

无什么可玩性,除非往专业上发展,我已抛弃那个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先从腰推翼龙开始吧,那游戏毕竟是从可玩性出发,没有真机的空中情况那么复杂,而且像翼龙这种类型 ...

谢谢各位,这2个月我已经从mini四旋翼-----F450四旋翼-----飞越680六旋翼一路走过来了,感觉还好,学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什么可玩性,除非往专业上发展,我已抛弃那个想法了

只是自己喜欢摄影旅游,想把风景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什么可玩性,除非往专业上发展,我已抛弃那个想法了

只是自己喜欢摄影旅游,想把风景拍下来,或许某一天我也会玩固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