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軸配置

楼主(2013-06-27):
XA650 四軸機架
F4006 6XX kv
30A鉑金電調
NAZA+GPS
1147碳槳或1238彷APC槳
3S 4000mah
是否可行或是一定要用4S電?

网友A:
6xxkv1147碳槳或1238不用4s可能飛不起來

网友B:
600左右KV值的电机,就应该配4S的电池。

网友C:
楼上几位正解

楼主:
我這是二手機架,之前朋友都是這配置,只是電機用恆力的,也是6百多Kv,

网友D:
其实电机换成6S的 也许电流还要小点

网友E:
我会告诉你。我就是用恒力电机。3s电池飞的吗。哈哈
续航13分钟。不过挂不了多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