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无刷启动最低电压

楼主(2013-06-27):
各位手上有super CP的改无刷后是否有启动困难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当
电池
充满电
电机
启动没有问题。但当电压降到一定值时启动就比较困难。我测过在我的CP上这个临界值是3.8V,有点高。350ma的电池飞3-4分钟停下来再开就启动不了。不知正不正常? 谢谢!

网友A:
正常到不得了,
下来时3.8V,当无刷运作的时候已经拖到3.3V左右,主板会自动减少动力输出,以保护电池。。

楼主:
谢谢!想到了之前有个人发的去除3.3V保护的帖子,有点明白了。要是这个电压能低到3.7V就好了。估计飞行时间能再增加个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