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为什么只有三十米以内有信号?

楼主(2013-06-27):
图传
为什么只有三十米以内有信号?

网友A:
估计是坏了,找经销商换吧

网友B:
换显示器吧,估计跟我一样的毛病,不是黑屏就是蓝屏

网友C:
我今天去飞的时候也是飞到30米左右就没有信号了~
怎么回事的?

网友D:
功放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功放坏了
哦?功放的事情的(黑色的小盒子)?
会不会是天线的事情的呢?

网友E:
我的500MW 200MV的图传也是这个故障,10米以外就木有信号了。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F:
莫非这几天太阳活动剧烈了?

网友G:
今天测试400hw的图传距离大概500米出现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