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人在吗?帮我看看,NAZA-M升级后失控返航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3-06-27):
没敢往下拍,怕掉下来,切换成姿态模式下来的。

网友:
还会玩花式降落

楼主:
多亏降落是草地,要不风火轮该大修了

楼主:
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有IOSD一齐都是估计,我不说了免得被人喷。

网友:
樓主的情況跟我本月16號摔機的畫面一模一樣接下來就墜機了,已經十幾天了也已經降固件了但到目前還不想飛它。

网友:
是失控  摇摆上升吗??

楼主:
是先上升,下降一会后开始摆动。

网友:
估计是风影响的、等没有风的情况下你再试试

网友:
一直不敢升级

网友:
可能是风影响的

楼主:
不是外在因素,还是NAZA得问题,前一天朋友新买的NAZA-V2就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您QQ给我。

网友:
LZ,请报一下感度是多少?
从现象来看,是感度大了,造成自激,可以减小感度试试

感度调节不是悬停的时候稳定就合适,也应该看看快速上升和下降时的稳定性

楼主:
因为我用的是大疆F550,所以参数也是按照大疆的数据设置的。

楼主:
参数是
170 170 150 140 170 170

网友:
我的很稳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是
170 170 150 140 170 170

负载不同,感度的效果也会有所变化,建议您感度都减小试试,期待您的反馈~~

楼主:
今天把感度降了170 170 120 120 100 100试了一下,但风大,有5级,比以前有好转,等没风时再试。

楼主:
今天炸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只有在失控返航的时候才出现这个现象吗?你说怕掉下来,马上切姿态就正常了吗?如果是以上两点成立,就不是感度问题。需要更详细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只有在失控返航的时候才出现这个现象吗?你说怕掉下来,马上切姿态就正常了吗?如果是以上两点成立 ...

是切换成姿态模式后手动俢回的

网友:
貌似 气压计的问题

网友:
感度太高自激厉!香蕉插要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