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60两叶桨三叶桨及1050两叶桨测试

楼主(2013-06-27):
新购北极星水机一架,动力打算用现有的2217kv1100电机电池3s 2300。
受机型限制,螺旋桨只能在8060两叶和三叶之间选择,为了比较,做了一下测试。另外顺便测试了一下1050两叶桨。
受水平和条件限制,测试结果只能说马马虎虎,但是基本还是可信的。

测试条件:电机himodel 2217kv1100,电池 力牌2700mah 3s。电调,好盈40a。螺旋桨:EMAX 8060两叶,8060三叶,1050两叶。
钳表精度不够,电流只能精确到1a。这个是最大的遗憾。
做了一个简陋的测试架

结果:

结论:在电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增大桨盘直径比增加螺距效率高;同等桨盘直径情况下,桨叶数越多,拉力越大,但是效率下降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和鼓励

网友A:
楼主的结论非常的误导。
1. 你测试得到的数据是静拉力,而实际飞行中的动力效果怎么可能由静止状态下的拉力得出,效率自然也不能由静拉力决定。事实上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大部分场合下大螺距的桨表现都比小螺距桨的表现好。

2. 同样直径的桨,桨叶数量多则静拉力会增加,但是效率绝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结论非常的误导。
1. 你测试得到的数据是静拉力,而实际飞行中的动力效果怎么可能由静止状态下的拉力 ...

谢谢提醒,这几天和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确实是桨叶数越多,拉力越大,但是效率下降。

网友B:
这样没有重力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没有重力的作用吗?

重力已经平衡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结论非常的误导。
1. 你测试得到的数据是静拉力,而实际飞行中的动力效果怎么可能由静止状态下的拉力 ...

是么。。。

网友(2013-08-15):
看样子  数据还是比较可靠! 感谢LZ  ! LZ辛苦啦!

网友:
实验验证数据 是搞航模人的必备素质!

网友(2013-10-23):
谢谢楼主,此结果更适用于多旋翼,纠结的买桨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1-12-25):
最近正在查  兄弟留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