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10C 发现这么个东西,请问大神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3-06-27):
谁能告诉我高频头上的这个小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哦?
是不是调整发射功率的呢?我的10C现在飞出300米远就失控了,是不是能够通过调整这个电位器
增加遥控距离哦?盼望哪位大神告诉一声,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有意思,这么高级的控怎么还会这么近啊?是不是有干扰啊?

楼主:
  是啊 ,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幸好我的飞机有自动返航装置,否则飞机就完了,已经排除是接收的问题了,因为用另一个遥控试验过

网友:
不懂~等牛人回答~

网友A:
看上去象微调电容,调节天线功率匹配的,一般不建议调整,越调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象微调电容,调节天线功率匹配的,一般不建议调整,越调越乱

    这个好像不是电容,是电阻,就在靠近天线输出口旁边,所以我觉得极有可能是调节输出功率用的

网友:
调节功率也不会是这种模式调整的,你可以记好位置尝试调节一下,有好转继续,哈~~

网友:
飞出300米远就失控了,地面试试,不行返厂吧。

楼主:
继续顶求解

网友:
小电位器,不知调啥。只能帮项

网友B:
飞出300米远就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出300米远就失控?

是的,用了3年的10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了3年的10C

三年来都这样吗?

网友:
三脚封装。必是电位器无疑。
发射功率一般是软件调的。你看看电位器接在哪个芯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来都这样吗?

    最近才这样的

网友:
感觉像是调频率的

网友:
我的天地飞A6用了三年还有400多米的接收距离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判断下是不是遥控的问题,上次10c就因为接收机折腾了我好几个星期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接受的问题,因为我有2个 10C,另一台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是10CG的控,高频头是集成上去的,不可更换.
看电路像是调节发射增益的,不过还是不建议动.
其他办法就是收个二手的TM10,拆了电路,更换上去即可.
高频头里边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天线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