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 豹2 切除错误底盘高度及半金属化 28日更新切除底盘后的扭杆固定图!!!

楼主(2013-06-27):
切割后底盘看起来漂亮多了

2mm厚度刚好和车体紧密拼接

2mm厚度刚好和车体紧密拼接

网友:
VS的坦克小了些!改造有点难!

网友A:
漂亮,LZ这份折腾vs的态度真是太令人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LZ这份折腾vs的态度真是太令人佩服了。

我是有苦衷的啊
其实我最想弄的是田宫1:35的豹二,真的真的觉得35的比例很棒,细节也很好
只是苦于囊中羞涩,  一个板件两百多,一副金属履带200块,还要买电机,算算还要花好多钱
所以暂且折腾手里唯一的一辆豹二好了
本来有500预算要买tk22的,可偏偏为什么没有炮管勃功能呢

网友B:
你的铝板和车底塑料是直接用胶粘上的么??用的什么胶?谢谢

网友:
减震打算用扭杆?????

网友C:
设备打算用TK???

还有,诱导轮怎么拆的???

波箱你打算怎么固定??

网友:
小比例的 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苦衷的啊
其实我最想弄的是田宫1:35的豹二,真的真的觉得35的比例很棒,细节也很好
只是苦于囊中 ...

恩,继续折腾,vs本来底子就不差,底盘搞好,那就相当完美了,不用在意比例

我现在看完HL的涂装,还是感觉VS的涂装好,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A:
对,诱导轮 怎么拆的?一直是个难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诱导轮 怎么拆的?一直是个难题啊。

诱导论是直接拔出来的, 不过我拔不动,直接用翘的和驱动轮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打算用TK???

还有,诱导轮怎么拆的???

关于扭杆,我原先发过帖的
设备是很想用tk22的,等下次预算吧
我的波箱坏了,打算自制一个(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铝板和车底塑料是直接用胶粘上的么??用的什么胶?谢谢

502定位,ab胶加固
等扭杆装了就更稳固了

网友:
底盘是多数VS系列坦克的硬伤

网友D:
这样地盘看着好高 和原来车身的侧面挡板还能和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地盘看着好高 和原来车身的侧面挡板还能和谐么

侧面挡板是什么?
底盘参考了真车后基本一样

网友:
LZ 做的真棒,扭杆VS 豹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挡板是什么?
底盘参考了真车后基本一样

哦 我的意思是 加高底盘后 轮子下调  这个距离会不会变的太大而影响美观甚至失真

楼主:
没有加高底盘阿,原来车体侧面没有变,只是把车底切除
侧面的扭杆座位置是不变的
你如果有vs,可以看看车底,我只是把vs失真的突出部位切除

网友C:
好手艺!!!!!!

不过要吐槽LZ的渣相机和照相手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加高底盘阿,原来车体侧面没有变,只是把车底切除
侧面的扭杆座位置是不变的
你如果有vs,可以看看车 ...

额 原来VS地盘下面突出这么多呀 虽然也有豹2 不过还真没发现 你这一切除 感觉地盘高出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

不过要吐槽LZ的渣相机和照相手艺

iphone5的800万像素确实只能在光线强的地方拍渣技术这个是硬伤,无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原来VS地盘下面突出这么多呀 虽然也有豹2 不过还真没发现 你这一切除 感觉地盘高出了很多

你的也切了吧,切了爽多了

网友E:
之前也有个vs豹2.真心不错。那时候刚入门没胆量在600+东西上下手
vs本身的材料结构应该能满足要求,只是要改扭杆就有点难受
那波箱也恶心,不像hl那么开放,基本定死了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有个vs豹2.真心不错。那时候刚入门没胆量在600+东西上下手
vs本身的材料结构应该能满足要求,只是要 ...

就冲着涂装, 我才下狠心改了地盘的
我也想买hl的豹儿,可是那个外观不是我能改变的,
这个塑料且起来很轻松,只是波箱确实难为我了, 而且现在还坏了一个齿轮
找都找不到一样的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冲着涂装, 我才下狠心改了地盘的
我也想买hl的豹儿,可是那个外观不是我能改变的,
这个塑料且起来很 ...

干脆别做什么波箱,弄行星电机+伞齿,动力比之前肯定强,而且还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脆别做什么波箱,弄行星电机+伞齿,动力比之前肯定强,而且还耐操

已经在计划中了,只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 比如伞齿和六角轴的连接, 减速比之类的
目前我对这些一窍不通,      很想用t72的那个波箱,比较合理

网友E:
直接买个豹2波箱呗
行星的减速电机大把有卖,可以咨询卖家嘛
玩这个的时候都是一窍不通,还不是被手贱给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豹2波箱呗
行星的减速电机大把有卖,可以咨询卖家嘛
玩这个的时候都是一窍不通,还不是被手贱给逼 ...

长久打算还是把里面齿轮金属化比较好,
好了,上淘宝加工去

网友(2013-11-18):
你切的有点多了吧

网友:
24的折腾也这么下本啊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做到完美。。。

网友(2014-05-19):
引用 楼主:
长久打算还是把里面齿轮金属化比较好,
好了,上淘宝加工去

求教:TB哪家可以加工VS波箱的金属齿轮啊?入手了个VS的虎王,换上金属驱动轮和金属履带,估计是履带有点卡,一下就把波箱的塑料齿轮给扫了。。。。真扫兴啊,什么破了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