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如何设sx关控返航,急啊?就差这一步了

楼主(2013-06-27):
看了xa的关控返航教学视频。我的是天9,和视频上那个控不一样的。请教,天9应该怎么设呢?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华科尔2801的控,一开始也没有设置成功,后来在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时,把安全模式开关放在安全状态下,模式开关在GPS模式,油门中立,各遥控摇杆中立,就成功了,给你参考下。

网友A:
进入 天9在  16项 失控设置  里   偶是 襟翼设成 +100%   其余都是0%  。不上浆 测试 。闪红灯  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天9在  16项 失控设置  里   偶是 襟翼设成 +100%   其余都是0%  。不上浆 测试 。闪红灯  成了。

我也这样做了,可别的项目会自己跳数字出来,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干脆 复位 然后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 复位 然后再设置

请问复位在哪?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进XA群里问 我有天九  可以找我  Float  XA1 2群都可以

楼主:
终于把别的选项都归零了。麻烦又来了,居然不能掰杆启动了。所有的灯都正常闪烁,重新做了中位,反舵校准,还是不行。

网友:
天九遥控器用起来放心吗,会不会出现意外。我不懂我现在使用个小的飞行器在用,航模点让我买个JR的6通道的。他说国产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