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M的船550电机320A电调配多大的浆能跑20--30就行

楼主(2013-06-27):
80CM的船550电机320A电调配多大的浆能跑20--30就行 或者换什么电调 我用的是6V12A电瓶 总重不到5斤

楼主:
那位高魔给点指点

网友:
20-30  环奇 955 就能跑到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172  用的20a的  不能用320a的 那个不是高压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172  用的20a的  不能用320a的 那个不是高压电调 ...

人家是6V的电瓶
用320A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