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型材切割机,将就一下。

楼主(2013-06-27):
刚买的,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这个一定要调好,角磨的转轴和支架的转轴一定要平行,否则切下去砂轮片会坏的,结果可能是飞出来。还有一个是开关最好装一个不带锁定的按钮开关,手松就停的那种,不能直接用角磨上的开关。不过看上去防护还算做得好的,问一下在哪里买的?多少米入的手?如果我买的话,肯定要改过开关的,否则不安全

网友:
这个用在DIY可是很称心又如意。

网友:
换个脚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