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帖来问个有关高频头的问题,没有找到类似帖.可能是 ...
新手开帖来问个有关高频头的问题,没有找到类似帖.可能是太简单了...

楼主(2013-06-27):
我所知道的高频头就是类似负责信号频率波段的模块。我想知道的是高频头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刷控才能用。比如说nanocp有个高频头版,如果装在富斯9,天地飞8,等外置高频头的控上,是不是一定要刷控才能用。我只听说过刷华科尔刷富斯,从来没听说过刷天地飞。是不是有些控不用刷就能用?如果用dsm2的高频头和接收是不是也一定要刷控?

网友A:
占个沙发等答案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控有ppm输出功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控有ppm输出功能就行
就是说devo10,富斯9本来没有ppm功能的,软件刷出ppm就能用其他厂商的高频头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控有ppm输出功能就行
我刚刚看了下ppm的帖子,好像说2.4g没有ppm是什么状况?

网友B:
几乎所有的控都支持ppm信号输出的,刷不刷都有。玩具控除外

楼主:
噢,这样啊。谢谢回答

网友C:
刷控的目的是为了产生跟相应高频头对应的数据格式。
有些外置2.4G高频头是输入PPM的,这类不用刷

楼主:
哦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