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问问:一般的山寨450空机,配个好点的无副翼系统 ...
纯新手问问:一般的山寨450空机,配个好点的无副翼系统,是不是能减少损失?

楼主(2013-06-27):
反正是要炸的,电子设备相对不易坏,所以想到了这个方法,来降低损失。

网友A:
楼主你也说了,电子设备只是相对不易坏,不是绝对不会。所以你这方法只能是降低损失惨重的几率。

楼主:
因为低端的空机精度不够高,所以想到用相对高端的电子设备来弥补,降低操作难度。同时,如果对三旋翼陀螺仪加以海绵或泡绵保护,降低电子设备摔坏的概率。电子设备可以多用一段时间,其他摔坏就摔坏吧,也没办法
不知道这对新手购机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B:
小心把大v8变成zyx

网友C:
楼主选择是正解

网友D:
我跟你想法一样

网友E:
好点的设备那是有必要滴,但不是绝对的,适合自己才最好!

网友F:
飞越空机+115+525+山寨VB=450 经济适用装

网友:
怎么也要飞越空机,因为精度差同样影响电子设备的正常发挥,电子设备,115舵机,520锁尾,花牌电机电调,K8陀螺仪,陀螺仪电机电调不能再差了,

网友G:
反正3gx和zyx不好用,新手用很容易炸鸡

网友H:
技术好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