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如何设置GPS HOME

楼主(2013-06-27):
GPS已经工作正常,要想实现GPS home 应该怎么做?home 点怎么设置?代码里需要怎么修改?翻了很多帖子,都没有说怎么设置的,特来请教。在线

网友A:
直接在GUI里面勾选gps那两个,一个是定点,一个是返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GUI里面勾选gps那两个,一个是定点,一个是返航吧。

是那么勾选的,但是那个返航点该怎么设置,难道就是四旋翼起飞前没有解锁的时候所在的点

网友B:
起飞点就是home 点

网友C:
解锁时,如果有卫星信号,就是home点。

网友D:
先等到gps找到信号,再解锁,解锁的地点就是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点就是home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等到gps找到信号,再解锁,解锁的地点就是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时,如果有卫星信号,就是home点。

网友(2014-09-27):
我在mwc gui 沒看到gps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