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翼展的像真机,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3-06-27):
一直在飞涵道机,装备上1.4米的像真机了,求动力配置。FMS原装的电机是4250 500KV ,电机感觉太贵也不一定就是效率最高的。准备用3S 或者4S电池, 电流在40A以内, 最大1.8KG的起飞重量, 如果力效达到5克/W的话,只需要400W左右的电机就足够了,为保证一定的动力余量,至少要500W左右的电机。 为了像真,用3叶桨,能找到的就是13*7 的三叶桨,如果用这个桨,该用多大的电机合适?
上几张图,BF09

楼主:
在这2个型号中犹豫
C4250无刷电机,KV600,浅蓝色 +黑刀纹       外转电机;

外观尺寸:外径φ42mm,长度52mm,轴径φ5,轴伸出长度20mm,安装孔4*M3,重量210g;

十字架安装孔4XM3,对角孔距25mm;后轴座安装孔4*M3,对角孔距17mm;

电气性能参数:KV600,功率1020W,内阻36mΩ,电流2.5A,ESC 60-80A,镍氢电池10.8V-25.4V,锂电池11.1V-25.9V;

N4240(3610)外转子无刷电机KV750  轴径5mm出轴20  ,黑+红,黑刀纹

外观尺寸:外径φ42mm,长度40mm,轴径φ5,轴伸出长度20mm,重量148g;

安装孔4*M3,  对角孔距25mm;

电气性能参数:KV750rpm,功率800W,内阻40mΩ,电流2.6A,ESC 45A,镍氢电池10.8V-28.7V,锂电池11.1V-29.6V;

配无刷电调60A;  配桨13*6/13*8/14*8

楼主:
不知道那个更合适

网友A:
你又整新的了哇?这个是109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整新的了哇?这个是109哇?

是啊,整个BF109 ,以前做个890翼展的白板机,现在要上大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整个BF109 ,以前做个890翼展的白板机,现在要上大飞机

巴适哦,准备在保税区去飞哇?

网友B:
如果你要用FMS的电机架就只能用FMS的电机,FMS这个109如果用13*7桨 要配3548 700~800KV电机 4S电,但是40A电调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用FMS的电机架就只能用FMS的电机,FMS这个109如果用13*7桨 要配3548 700~800KV电机 4S电,但是40A电调 ...

谢谢, 电机架可以自己改,这个问题不大, FMS 的BF109  连起落架都要改,何况电机架。 如果配3548 就足够的话,是不是电流会比用4250 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用FMS的电机架就只能用FMS的电机,FMS这个109如果用13*7桨 要配3548 700~800KV电机 4S电,但是40A电调 ...

顺便问一句,FMS BF109  原配的3叶桨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
1.4米,朗宇2216

网友C:
自己做的吗?   XXD 至少都要2217 以上! 我以前飞塞斯纳1.4米的EPO 也是 2217  基本上逆风的话  我全油 飞机就在天上不动

网友B:
FMS 原装桨是14寸的,用600KV电机 4S电

网友D:
是新款BF109 还是老款FMS 109?

是老款的不建议玩

1.4M,电机还是4250电机, 像真机动力必须足,保证拉力过1,就是要速度,那样玩起来就很好玩,能做很多动作,就算动力过1,没速度飞起来感觉怪怪的

电机长度不能太短,不然桨轴短了桨装上去会擦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巴适哦,准备在保税区去飞哇?

  • 去TPS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新款BF109 还是老款FMS 109?

    是老款的不建议玩

    老款的FMS BF109。很多人说是重心靠后,我觉得可以修改电池舱位置来调整重心。起落架也要修改靠前。新款的太贵。那就下决心买4250。kv600的这个电机。电机安装位置也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 原装桨是14寸的,用600KV电机 4S电

    谢谢。14寸不好找。用13寸电流还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吗?   XXD 至少都要2217 以上! 我以前飞塞斯纳1.4米的EPO 也是 2217  基本上逆风的话  我全油 飞 ...

    2217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款的FMS BF109。很多人说是重心靠后,我觉得可以修改电池舱位置来调整重心。起落架也要修改靠前。新款的 ...

    老款是14寸桨还是13寸桨?

    是13寸就用700-750KV 4250  耗电倒是耗电,但是飞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是14寸桨还是13寸桨?

    是13寸就用700-750KV 4250  耗电倒是耗电,但是飞起来很爽

    晕,我刚买了个600KV的4250,这个电机有210克重,赶上90涵道的电机重量了。

楼主:
FMS 的BF109 到货了,准备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晕,我刚买了个600KV的4250,这个电机有210克重,赶上90涵道的电机重量了。

明天我们要去TPS  你来不 来个 二战机编队哇 新款的109 千万别买  降落 起飞 坑爹。。轮距太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我刚买了个600KV的4250,这个电机有210克重,赶上90涵道的电机重量了。

这个级别的螺旋桨机基本就和90涵道一个级别.  电流会小很多,我那台1.55M天捷力 4260 KV580 带原装14X8 四叶桨 60A电调搞定 4S 瞬间 3.2KG拉力 持续近2.8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我们要去TPS  你来不 来个 二战机编队哇 新款的109 千万别买  降落 起飞 坑爹。。轮距太窄

晕哦,我还为了像真,把起落架间距改短了。该向前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级别的螺旋桨机基本就和90涵道一个级别.  电流会小很多,我那台1.55M天捷力 4260 KV580 带原装14X8 四 ...

你那个是P51啊?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我们要去TPS  你来不 来个 二战机编队哇 新款的109 千万别买  降落 起飞 坑爹。。轮距太窄

你买了那个新款的BF109吗? 今天下雨了,就不去TPS了。你飞什么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P51啊?好飞吗?

没兴趣飞了,装好就丢在家里,看样子很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买了那个新款的BF109吗? 今天下雨了,就不去TPS了。你飞什么机?

每个礼拜都在和曹司令飞二战机、、。我在飞P47 和p51.。  本来要109的 太坑爹了我们一大帮子人  F6F F4U 190都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礼拜都在和曹司令飞二战机、、。我在飞P47 和p51.。  本来要109的 太坑爹了我们一大帮子人  F6F F4U  ...

今天冒雨费了一天哦

楼主:
这个飞机的电机很坑爹啊。 买个4250电机,动力足够,可原装电机座装不上,原装电机座小了。
原装三叶桨孔径6MM, 4250 电机 桨轴8mm ,
新款FMS原装4250 也是8mm

用回36的电机吧,又担心电流高了,动力不足。

三叶桨也不好找啊

网友F:
4250上6S是最合理的配置,电压高了电流就小,这样对电池放电C数和插接头要求低,电池可以用两个3S串联,除了电机和电调,不用重复投资。如果用小电机的话就是没劲,用低电压的话就是大电流(电池电调可能要更新)。电机功率大点一点坏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50上6S是最合理的配置,电压高了电流就小,这样对电池放电C数和插接头要求低,电池可以用两个3S串联,除了 ...

这个我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电机功率大小的问题,是FMS BF109 原装的电机座 装不上4250 电机, 就算自己坐个电机座,装上了这个电机, 三叶的整流罩又装不上了,4250 轴径5mm., 桨轴直径8mm, 孔径8mm 的三叶桨,找不到啊。

网友(2014-01-13):
这个飞机现在网上有卖的420包邮!动力配置就用FMSP51的4250 500KV电机 不要用原来的奖直接用P51的大桨和P51的整流罩。只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电机座的安装这个嘛动手能力稍微强点的不是问题!还有就是电机安装在电机座上的时候要在电机后面垫大约4毫米厚的垫片不然电机轴有点短!其余没有任何问题!电调就用好赢60A的。我的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新款BF109 还是老款FMS 109?

是老款的不建议玩

我也飞过这台老款109。既然买都买了,不建议入的话我就不说了。呵呵

这台机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轻太轻了。配原厂电机的话,带4S4000电池实测起飞重量才1.95KG。试飞的结果就是动力风筝,2-3级风飞机就基本没法飞了,飘的稀里糊涂,风再大点,原装动力就顶不住了,飞出去要飞回来都有点小困难。。。。。。。
重心倒是没问题,4S3000-4000的电池塞到头就没问题,但要爽飞,一方面电机功率要大一些,这个级别的飞机,如果是油机或者轻木电动,动力的输出功率搭配一般都在1KW以上,速度破130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这台这么轻,有七八百W应该足够了。但是,翼载过小不抗风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把飞机加重才行,不管是用尽可能大和重的电池,给机翼和机身加配重,还是换金属电动收放起落架配金属避震腿,总之最少也要加重到FMS P-51V7的2.5KG左右,这飞机才可能稍微好飞一点。否则,真的就只能守着一年没几天的全无风的日子才能飞了。。。。。。。

网友(2014-03-01):
老款FMS109动力最佳解决方案!适用于已有FMS4250电机的童鞋!FMS4250电机!加P51的4叶大桨和浆罩!电机安装的时候适当在原来基础上增大一点下拉角和右拉角!还有就是建议用17克舵机装机!
此图可以明显看出红色的浆罩有较大右倾!

网友:
路过,学习,3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250上6S是最合理的配置,电压高了电流就小,这样对电池放电C数和插接头要求低,电池可以用两个3S串联,除 ...

正解,支持!